焊接铜块不是焊点裂开就是拉力不够

楼主(2016-08-18):
焊接铜块 参数可能有问题,不是焊点裂开,  要么就是拉力不够要求140N,各位大神谁焊接过   给点意见,参数怎么配???

网友A:
阻抗焊?感觉阻抗焊不适于焊接高导电率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焊?感觉阻抗焊不适于焊接高导电率的金属。

嗯嗯,感觉也是  但焊接铝没问题,  这个问题能解决嘛??有的地方已经能做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好烦

网友B:
先计算一下焊接正常时能承受的拉力,不然白忙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计算一下焊接正常时能承受的拉力,不然白忙一场。

要求是140,我给的参数是能量2150.    振幅36     .  压力50pa,有个别的能达到,但是不稳定,有时候焊点裂有的就好,我要是降振幅   拉力却不够了  您参考下我的参数,或者是不是还跟其他因素有关

网友(点评):
到铜焊接方面的相关专业手册上去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焊?感觉阻抗焊不适于焊接高导电率的金属。

超声波焊接这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焊接这是

超声波焊接,据我所知是焊接塑料的,比如笔记本电源的外壳就是超声波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