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流调速有何优劣?

楼主(2016-08-18):
现在公司液压设备采用节流调速,而问题是调节不平稳,冲击大,且噪音震动大,精度不高,除了采用先进比例阀、伺服阀、数字阀外,有什么低成本有效直接的方法改善没有?

网友A:
会有爬行和迟滞现象

网友B:
       用调速阀替代节流阀可以改善楼主所说的调节不平稳、精度不高问题
   至于冲击和噪音问题 最好用容积调速即变量泵来调试了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调速阀是用于多支路系统中减少干扰用,泵控也解决不了冲击问题。

网友C:
难道比例阀伺服阀不是节流调速吗,楼主应该想说节流阀调速吧。调节不平稳要结合系统来说,有时候系统进气也会造成不平稳,不一定全是阀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调速阀替代节流阀可以改善楼主所说的调节不平稳、精度不高问题
   至于冲击和噪音问题 最好用 ...

      调速阀的压力补偿作用可以补偿负载压力变化引起的节流压力差变化及节流量变化
    至于泵控调速比阀控调速平稳性好 不知道兄弟有何看法  还请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调速阀哪来的压力补偿,调速阀是定差减压阀和节流阀并联。

网友(点评):
调速平稳性是系统问题,不存在哪种方式就一定好,泵控调速的优点是节能。

网友(点评):
层主不是学液压的吧,建议多读读手册中常用系统类型,看看设计思想。

网友(点评):
调速阀没有压力补偿功能??? 调速阀是定差减压阀和节流阀并联??? 真是无知者无畏 不知道阁下是看的哪门子书 建议阁下直接百度 百科”调速阀“ 以免再受误导

网友(点评):
节流调速加二位二通压力补偿阀可以实现调速稳定,减少发热,有人称定差减压阀,不少书上将节流调速和二通压力补偿的组合称为调速阀,但实际上还在设计上增加负载敏感的油路,才能实现稳定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比例阀伺服阀不是节流调速吗,楼主应该想说节流阀调速吧。调节不平稳要结合系统来说,有时候系统进气也 ...

节流阀调速 (出口节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阀的压力补偿作用可以补偿负载压力变化引起的节流压力差变化及节流量变化
    至于泵控调速 ...

我公司现在用是定流量泵—溢流阀液压源回路,调速回路用是双单向节流阀出口调节,因负载波动频发且变化较大,所以微机PID频繁调节,造成液压缸震动较大,甚至连换向阀也有震动噪音.请教一下如何优化液压系统?

楼主:
我公司现在用是定流量泵—溢流阀液压源回路,调速回路用是双单向节流阀出口调节,因负载波动频发且变化较大,所以微机PID频繁调节,造成液压缸震动较大,甚至连换向阀也有震动噪音.请教一下高手如何优化液压系统?(成本最低优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爬行和迟滞现象

那倒没有,负载变化冲击大

网友(点评):
那只是负载负吃足

网友:
建议用高精度调速阀,调速阀有压力补偿作用可以补偿负载压力变化引起的节流压力差变化及节流量变化,如果油缸比较小的话可以加一个蓄能器,这样可以显著的改善液压脉冲冲击,使系统运行平稳。

网友:
没看懂图,怎么这么多换向阀,是要实现什么逻辑功能吗?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D:
3组换向阀是要实现快进、工进、慢进等功能吧,系统震动主要是在换向阀换向瞬间也就是换向阀在得电或断电的一瞬间时产生的震动吧?如果这样可以靠调整换向速度来消除震动,延迟换向时间,这里的换向时间指的是换向阀主滑阀从起始位置滑动到预定位置所用时间。如果是电液换向阀直接调整电磁阀和液控阀之间的叠加节流阀调整,比例阀、伺服阀调整控制电路。
一点浅见,请指正

楼主(2016-09-18):
引用 网友D:
3组换向阀是要实现快进、工进、慢进等功能吧,系统震动主要是在换向阀换向瞬间也就是换向阀在得电或断电的 ...

整个系统要求快速、精准控制以适应突变负载。普通电磁换向阀阀因负载波动较大且较为频繁,所以换向精度不是太高也有一定渗漏量。整个设备才会产生振动噪音。采用伺服、比例、数字阀陈本太高,不优先考虑

网友:
传统节流阀发热耗能,开口流量受负载影响变化大,调节不稳定。应在泵出口并联定差溢流阀,其定差溢流阀的弹簧腔与工作阀片的LS负载联通,在三位四通工作阀片前加二位二通压力补偿阀,即定差减压阀,可以实现流量的稳定调节,这样换向阀开口与流量呈线性,且不受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

网友(2016-12-16):
如果液压系统功率较大的话,用节流调速会大量产生热,本人用过63定量泵,系统用的节流调速,油温大概在七八十度,得用散热器

网友:
分挡控制

网友(2017-02-07):
节流阀只能用于低功率,要求不高的地方,可采用调速阀或容积调速回路改善这此情况

网友:
用调试阀替代节流阀调速肯定会有所改善,建议一步步调试出来,要想整个系统很好,需要不断的调试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调速阀替代节流阀可以改善楼主所说的调节不平稳、精度不高问题
   至于冲击和噪音问题 最好用 ...

正解

网友(2017-03-17):
油缸的两段接了液压锁,在负载突变减轻时有可能造成液压锁突然闭合造成系统压力飙升,建议换成平衡阀试试。
另外两个三位四通阀都是O型中位,不利于液压锁先导路卸荷,建议换成Y型中位。
双泵供油已经合流由两位阀换向,另加两个原理相同的三位阀分流再合流貌似多余。
提问学习:蓄能器和泵端以及阀块之间没有单向阀控制逻辑,似乎时刻处在蓄能和释放的过程中,是否是吸收冲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