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16-08-18):
一个偶然机会看到外国样品,是一个铝合金零件,使用刀片刮没有痕迹,使用刀尖划,有划痕,但有厚的涂层,我想请问各位大神这是采用什么样的表面工艺处理,谢谢!

网友:
看我的帖子,几分钟搞定,整台设备价格竞是这样算出来的

网友A:
阳极处理中,封孔工序是产生是否耐刮的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阳极处理中,封孔工序是产生是否耐刮的关键。

阳极氧化后表面氧化膜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和吸附性能,它很容易受到污染,所以阳极氧化后,应对膜层进行封闭处理,以提高膜层的耐蚀性,耐磨性以及绝缘性。

网友(点评):
所以,氧化厂在接洽新的批次产品时,那怕经验再足也要反复地试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氧化后表面氧化膜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和吸附性能,它很容易受到污染,所以阳极氧化后,应对膜层进行封闭 ...

那这个样品的表面处理工艺师硬质阳极氧化,还有没有其他处理的附加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样品的表面处理工艺师硬质阳极氧化,还有没有其他处理的附加工艺?

阳极氧化后一般都要做封闭处理的。阳极氧化后表面是不导电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我见过一种物理处理方式,用硬质合金求高频击打表面,形成致密层,增加光洁度和硬度

网友C:
应该是利用热喷涂工艺做的一层陶瓷涂层。具有高耐磨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利用热喷涂工艺做的一层陶瓷涂层。具有高耐磨性

正解!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硬质氧化?如果用7075材料做完硬质氧化后,硬度能达到HRC 55-58,也是刮不出痕迹的,表面像有涂层一样

网友(2016-11-16):
怎么赶脚想拉丝呢

网友:
看上去质感好棒

网友:
我们也试过,HV硬度在260左右,不锈钢刀片大概是在230左右,,刀刮不伤的。如果用刀尖,那又有压强问题,另个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看起来的确像陶瓷

网友(2025-03-08):
刷一下威望,歇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