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强度校核

楼主(2016-08-18):
如图,我要验证图螺母强度根据公式(验证剪切和弯曲即可)
1.抗剪切强度:τ=F/π*d1*b*z
2.抗弯曲强度:σ=3F*h/π*d1*b^2*z
只要保证其分别小于材料的许用弯曲应力和许用剪应力(安全系数有的)即可,如图中,旋合圈数如何取值,应按照7圈左右来取值吗(螺纹受力主要在前十圈)?还是按照图中圈数来取值,给予一个安全系数。
补充一下:请教一下,如果,内部压强大于外部压强,O型圈放置在如图所示是否可以,还是需要放在螺纹前端

网友A:
圈数的取值最好比理论值大一些,也就是预留一定的富余量。

网友B:
现有紧固件行业有效联接牙数,一般取6圈

网友C:
旋合圈数的取值,按实际的旋合圈数来取,一般取少于或等于10圈。

网友D:
一般锁紧长度是直径的1.5倍,如M10的螺纹,旋入长度约为15mm,如果螺距是1.5mm,那么有效螺纹圈数就是15/1.5=1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紧固件行业有效联接牙数,一般取6圈

也就是说,旋合圈数要不低于6圈,螺纹强度按6圈计算比较可靠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锁紧长度是直径的1.5倍,如M10的螺纹,旋入长度约为15mm,如果螺距是1.5mm,那么有效螺纹圈数就是15/1. ...

图上是32.5,螺距是2,旋合圈数是16,校核强度按几圈算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数的取值最好比理论值大一些,也就是预留一定的富余量。

我图上是16圈,强度校核按照几圈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合圈数的取值,按实际的旋合圈数来取,一般取少于或等于10圈。

设计差不多是这样,那么如果要校核,按照几圈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