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件明细表问题

楼主(2016-08-18):
      标准件在设备中虽然占用资金不多,但其数量和种类却非常繁琐。设计好图纸后,标准件明细表也相应的制定出来了。但在实际使用过程,特别是使用时间较长后,明细表很多标准件和实际使用就有了出入,也就是技术部知道的标件明细表和车间装配中用的标件不符合了。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说说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什么叫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也就是怎么应对这样的局面。

网友(点评):
有些改动,确实是铸造造成的,必须改(只是针对一小部分零件),但这样改来改去,往往会越改越乱。

网友(点评):
好有水平

网友:
改呗,还能怎样

网友(点评):
改往往会越改越乱的。

网友(点评):
这么会,图纸上不是有版本号吗,难道你们不用

网友:
重要的不许改,次要的无所谓。

网友(点评):
次要的改后,也很引起混乱。

网友(点评):
既然知道,还不坚持

网友:
明细表不错不改。

网友(点评):
现实中很难做到。

网友(点评):
其耐你何?

网友A:
我知道了,就比如设计好的零件选的是Misumi,东方马达,实际过程中都被替换成国产的,没办法呀,成本是最考量的因素!楼主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啦,顺其自然就好,没有什么不能替换的,都能替换,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这个俺知道,问题你随便替换后就和俺编写的明细表不一致了,财务那边也对不起来,最后把责任都推给技术了,你说冤不冤呀。

网友(点评):
今天改一个螺钉,明天改一个螺母,后天改一个垫圈,光整理明显表就把人类似了。而且在变动过程牵扯到的精力更多。

网友(点评):
这就是各个部门沟通的问题了,既然是同一个公司还是好说话的!

网友(点评):
有些时候改也是被逼无奈,因为铸件不合适,把铸件作废,一是对于小毛病把整个铸件作废也太过浪费(这是实话实说);二是工期会被耽误。在这些原先的作用下,改个零部件或者标准件就是上上选了。

网友(点评):
技术部门没有树立权威,公司管理没有规矩,就不要谈了。楼主就认了吧。

网友:
这还能牵扯到财务? 自己感觉自己图纸没错误,就告诉车间用错了,他们换不换是他们的事。
我用到内螺纹圆柱销,车间给用的普通圆柱销。

网友(点评):
现在管理正规了,以前都以技术说话。 财务统计成本都是以技术明细表为准。

网友B:
装配图图纸上的明细表上有标准件型号规格,甚至品牌;如果生产车间擅自更改,出了问题是车间的问题;如果车间提出要更改标准伯的品牌或型号规格,这个要作图纸的更新,有一个过程的,都可以做得很规范。

网友(点评):
哎,层主说的很对,但实际有些不好控制。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错,我一般不改。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种态度,但往往很无奈。

网友:
严格执行技术文件变更制度,当有涉及到结构等重大变更时,考虑图面改版,从源头出新。

网友(点评):
嗯,好建议。

网友(点评):
技术资料那怕动一个字也要对全部相关同步修改,千万别”记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图纸上的明细表上有标准件型号规格,甚至品牌;如果生产车间擅自更改,出了问题是车间的问题;如果车 ...

如果是按照什么ISO9006之类的要求,是要及时更新的,不更新,好像要办什么回用手续。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这样关键看老板,看老板是什么货色了。

网友(点评):
如果公司什么都不规范,老板不规范,员工也不敢规范,那就无从谈起,还讨论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就比如设计好的零件选的是Misumi,东方马达,实际过程中都被替换成国产的,没办法呀,成本是最考 ...

谁改,谁负责。

网友:
这是一个双方沟通的问题,样品阶段先按照图纸和BOM来生产,如果发现有错的,自己记下来。样品干完后,统一做一次更改。以后量产阶段若有变更也要随时更改。总之双方要保持一致,要不然出了质量问题,不对的肯定要被追责。

网友C:
看得到不?
明细表,重要的零件规格型号是唯一的。不重要的零件,比如螺栓只需要给等级和长度,非标零件给图号,主要零件指定品牌和规格。如果重要零件更改品牌或者规格必须设计人员同意,部门领导签字才行啊。每一张图纸给你的领导审核签字,这个责任就不是你承担,下车间的图纸,随意搞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得到不?
明细表,重要的零件规格型号是唯一的。不重要的零件,比如螺栓只需要给等级和长度,非标零件给 ...

这个BOM中的标准件本身定义就很不规范,出了问题当然的自己负责啦

网友:
这个涉及到采购,和组装,只要你的图纸没错,他们乱改规格,又不通知你们,本质还是技术部门在公司没地位导致。找个机会抓他们把柄好好修理他们。

网友:
技术状态管理,听过吗?有接触过吗质量体系建设吗?好吧,不能怪你,格局太小。

网友D:
你说的问题很大,正经的大公司有划定标准件的使用范围,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标准件那么多,随便增加,每样都有安全库存,会变成一个占用很大资金的状态。一般会画一个圈圈给设计采购及使用部门,需要增加时必须批准。

网友(2016-11-29):
正规公司严格执行流程的话,标准件从仓库内提取到装配车间,品种和数量与BOM表必须是完全对应一致的,否则标准件不能出库;装配车间装配后标准件品种和数量与图纸不符合,合格的检验人员就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实在有特殊情况,就走特殊情况的流程,各部门各级领导签字后按流程办。

如果公司内流程混乱的话,那就没个整儿了,作为设计人员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问题很大,正经的大公司有划定标准件的使用范围,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标准件那么多,随便增加 ...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这个圈圈怎么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