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 焊接的边角如何填补

楼主(2016-08-18):
       如图做了一个这样的钣金,最后的接口处,想用焊缝把它填好,想使用这个焊接边角的功能,但是终止面死活都选不上,麻烦大神教教我该如何做,我还有几个钣金件都是这样无法做焊缝。

       PS:类似的问题还有就是,两个边线法兰之间的缝隙,也没法选择焊接边角去做一个焊缝。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用低版本冒充2016版可不厚道

楼主:
大神我错了,用的是SW2014,写帖子却是SW2016我也是醉了。你是对的,我现在用的是2014,可事实上我还是添加不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我看到你操作的界面了。第二栏的停止点你没有选择也可添加焊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低版本冒充2016版可不厚道

大神我错了,用的是SW2014,写帖子却是SW2016我也是醉了。你是对的,我现在用的是2014,可事实上我还是添加不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我看到你操作的界面了。第二栏的停止点你没有选择也可添加焊缝吗?
可以把步骤说一下吗,是不是我的操作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正常。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