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上一个零件,求名字

楼主(2016-08-18):
请问大家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求高手回复

网友A:
设备说明书里这东西没有名字?那么,是不是那个限制输送带左右幅度变化的限位块,可否给个名字叫:输送带幅度限位块。

网友:
辅助端架、定位架 呵呵 经供参考

网友:
转角铰接块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说明书里这东西没有名字?那么,是不是那个限制输送带左右幅度变化的限位块,可否给个名字叫:输送带幅 ...

从国外的图纸上转过来的,是德文,现在想替换成国产的,但是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网上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