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盘自动上密封条方案的请教

楼主(2016-08-18):
今天老板拿了类似油漆桶盖的产品过来,说是要研发一种自动把密封条安装到桶盖的设备,桶盖和密封条如图所示。在此想请教一下这种软材料的密封条自动安装到桶盖拉伸好的凹坑里

网友:
采用组合套管结构

楼主:
这类软材料的上料没接触过,大侠可否细说一下

网友(点评):
相信你肯定能从工厂装密封圈师傅那儿找到灵感。

网友A:
你都没说清楚,密封条料是环形的,还是条状的,是不是要装完后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清楚,密封条料是环形的,还是条状的,是不是要装完后切断?

密封条是一卷卷的 成品是切断的 至于是先压进桶盖凹槽再切还是切好以后再压就不知道了 这里涉及到类似带子类软材料上料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封条是一卷卷的 成品是切断的 至于是先压进桶盖凹槽再切还是切好以后再压就不知道了 这里涉及到类似带 ...

为什么要使用胶条?你的邮箱给我。我发个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tyce0522@163.com 麻烦大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使用胶条?你的邮箱给我。我发个视频给你看看。

收到了没有啊?

楼主:
收到了 大侠 你这个视频密封条是液态注胶成型的 是另一种思路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了 大侠 你这个视频密封条是液态注胶成型的 是另一种思路 谢谢

液态的不好么?感觉你们老板要这样做有点那啥

网友:
是动作想不明白吗?

一: 能够绕圈转!
二: 能把密封条压下去!

至于切断什么的,属于辅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态的不好么?感觉你们老板要这样做有点那啥

大侠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