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画人字齿轮的方法

楼主(2016-08-18):
渐开线人字齿轮轴很难画,最近在百度上找到一种画法,和大家分享。

如果需要调整两个渐开线齿轮段的角度,可以编辑任何一个齿轮的齿廓草图,使用草图工具中的旋转实体命令,将齿轮延中心点旋转任意角度

网友A:
用kisssoft 直接生成就是了,先生成斜齿,再镜像就行了,不用画的,只要输入参数就能生成。

楼主(2016-12-02):
引用 网友A:
用kisssoft 直接生成就是了,先生成斜齿,再镜像就行了,不用画的,只要输入参数就能生成。

大哥这个也是直接生成,只不过是我介绍的方法可以手动调整。

网友:
我也正在用这个插件,最强的功能不是齿轮链轮,是BOM,简直是无所不能,我见过的最好用的一个,比麦迪的强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