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按图中所示顺序

楼主(2016-08-18):
如题

网友:
拧螺丝对角拧,可以让要被固定的部件更加均匀的被固定,让每个螺栓最终均匀受力。

网友:
也可以让被压紧的盖板受力均匀,变形最小,贴合最好。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对称拧紧,受力均匀。

网友A:
即使没学过机械也应该明白

网友(点评):
有这个习惯不然容易。

网友B:
两件是一对,固定后划线打样冲钻孔,组装时两件中间还有其它件,由于普通钻床钻孔时间距总有误差,有的孔间距位置相差大了,螺钉装不进去,这样加工孔写上标记,就可避免个别孔对不准。

网友(点评):
“由于普通钻床钻孔时间距总有误差,有的孔间距位置相差大了,螺钉装不进去”,这段,听着够吓人的。。。

网友(点评):
数控机床打孔,孔距偏差一般都不超差的。

网友:
对角是一种美,

网友:
魔鬼藏在细节里

网友C:
对角线拧不容易憋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没学过机械也应该明白

那您解释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件是一对,固定后划线打样冲钻孔,组装时两件中间还有其它件,由于普通钻床钻孔时间距总有误差,有的孔间 ...

这个。。。没听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角线拧不容易憋劲

其实这不并不是关键。没有说出问题的本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不并不是关键。没有说出问题的本质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加入是有配合关系,大间隙的配合,那你随便怎么拧都可以,智能说一般习惯于像书上所说的那样,但是小间隙的配合就必须要对角拧了,就是受力均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加入是有配合关系,大间隙的配合,那你随便怎么拧都可以,智能说一般习惯于像书上所说 ...

其实对于大平板类的零件 应该是中间后两边 兼顾对角进行 可以减小零件的变形

网友:
装配常识。

网友D:
不仅要这种顺序拧螺丝,而且还得先全部预紧(少带点劲)后,再按顺序拧到所需扭力。

如果汽修工不按这个顺序给我拧轮胎螺栓,我会踹他的:想弄死我啊?

网友:
人才市场招聘有人拿出类似的考卷,经常聚集一大波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仅要这种顺序拧螺丝,而且还得先全部预紧(少带点劲)后,再按顺序拧到所需扭力。

如果汽修工不按这个 ...

想明白为什么这样玩,话说前辈 睡得好晚

网友(点评):
呵呵,有时是睡得很晚,有时是起得很晚。。。我的生物钟是乱七八糟的。48小时没睡觉,偶尔也能一个人开十多个小时的车。。。真的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件是一对,固定后划线打样冲钻孔,组装时两件中间还有其它件,由于普通钻床钻孔时间距总有误差,有的孔间 ...

愣是没看懂说啥

网友E:
因为如果平面度不佳,先拧紧一个,根据杠杆原理,对面就会翘起,顺次拧紧,弹性形变会累加到后面,造成偏斜,不对中等问题,密封件顺次拧紧很可能造成泄露。
对称拧入,分几次拧紧则会尽量减小平面不平等问题带来的影响。
以现在的加工精度,孔位一般很少出现对不上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如果平面度不佳,先拧紧一个,根据杠杆原理,对面就会翘起,顺次拧紧,弹性形变会累加到后面,造成偏斜 ...

对不上 情况少 但是多了 累积误差也是可能的

网友:
这是因为为了消除螺栓之间的间隙变形,使受力更加均匀。

网友:
科学的拧紧方式,不错,学习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这些是已经被实践检验了的。受力均匀,不然会卡死,然后女生的话就拧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明白为什么这样玩,话说前辈 睡得好晚

注意身体

网友:
对角拧受力均匀,两个面之间贴合更严实。

网友:
简单点,压个面团。
从两端往中间压,看看中间会不会鼓起来(中间集中了大部分应力)?
从中间往两端压,很容易就能把面团压均匀(应力两边分散了)

网友:
对角锁 受力较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