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好的弹性材料有哪些,以及怎样热处理

楼主(2016-08-18):
比较好的弹性材料有哪些,以及咋样热处理,求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很多啊。例如:
65Mn,热处理淬火45-48HRC。

网友:
做弹簧的材料算吗?热处理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啊。例如:
65Mn,热处理淬火45-48HRC。

您好  有没有其他更高级的

网友(点评):
要看用途的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有没有其他更高级的

做一种夹具,需要定位精度重复性好

网友(点评):
胀套的话65Mn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种夹具,需要定位精度重复性好

这需要弹性材料?

网友:
看看弹簧钢,目测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根据用途的不同选用材料65; 65Mn; 60Si2Mn; 60Si2CrVA; 50CrVA;  30W4Cr2VA等。

网友(点评):
前辈近来可安好,好久没看到前辈发言了。

网友B:
千万别忘了紫铜

网友:
弹簧夹头的材料就可以啊。

网友(2016-11-08):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忘了紫铜

紫铜是纯铜,应该弹性不好的。铍铜才是正解!

网友(点评):
取决于热处理吧。比如程交换上的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