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张带锯的照片,这台锯床怎样实现自动锯切?

楼主(2016-08-18):
学机械的人走到哪里,看见机器一般都会停下来研究一下,今天看见一台自动带锯,对它的送料,夹紧,自动控制很有兴趣。传几张照片分享给大家。顺便提一个问题,这台锯床整个动作顺序是哪些,怎样实现自动锯切?今天给大家答案:它的动作顺序实际是这样的。    锯完后锯片抬起----前面锯切夹紧缸送开----轴向送料缸向前移动一个距离(光栅尺控制)----前面锯切夹紧缸夹紧----后面送料夹紧缸松开后向后移动一个距离---后面送料夹紧缸夹紧-----锯片开始锯切。开始下一个循环。

网友A:
棒料是自动送料的吗?长度是怎么控制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是自动送料的吗?长度是怎么控制的,没看明白。

对,自动送料,直到整根棒材锯完。仔细观察应该看得到,第3张照片。

网友B:
前面不是两个缸吗,后面的缸先松开后退夹紧,前面的缸再松开,住前定长送料,前面的缸再夹紧,完成送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棒料是自动送料的吗?长度是怎么控制的,没看明白。

看起来是那台钳用气缸控制在直线导轨上移动,夹紧来控制长度的

网友(点评):
气缸控制还是液压缸控制没有注意,只看见有光栅尺。估计应该是液压缸。

网友(点评):
应该是液压缸,那堆钢棒,应该液压才够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不是两个缸吗,后面的缸先松开后退夹紧,前面的缸再松开,住前定长送料,前面的缸再夹紧,完成送料。

应该是这样的;一松一紧的纵擒结构方式。

网友:
锯片作循环运动,锯片架作角度间隙下摆进给运动,坯料作直线间隙前进送料,原理很简单,具体找到卖钢才市场都有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不是两个缸吗,后面的缸先松开后退夹紧,前面的缸再松开,住前定长送料,前面的缸再夹紧,完成送料。

了解了,谢谢提示!

网友C: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为啥没把控制面板上传?看到他就明白是数控还是机械控制了,不过市面上都是数控的,机械控制比较麻烦复杂,也不够精确。基本动作是--送料夹紧-送料到定位--锯口夹紧--锯条下切--锯条上抬--送料夹紧松--送料夹紧往后移动到设定位置--送料夹紧--锯口松-送料到定位--锯口夹紧--锯条下切--锯条上抬--送料夹紧松--送料夹紧往后移动到设定位置--送料夹紧--锯口松-送料到定位--锯口夹紧--锯条下切--锯条上抬--送料夹紧松--送料夹紧往后移动到设定位置--送料夹紧--锯口松。。。。。。。。。。

网友D:
这是液压缸,不是他们所说的气缸,锯床下料不需要很精确,用电液比例阀就可以控制液压缸每次的伸出长度。看到棒料下导轨中间的光杆没,那就是进料液压缸。导轨上有滑动平台,平台上布置有水平,竖直油缸,是夹紧棒料的,进料油缸与此平台相连。在切割处附近有一固定平台,上布置有水平竖直油缸,也是用来加紧棒料的,每切完一刀就把棒料导轨上滑动平台和往前送一段(不是一次伸到头),到头后由人工调整再自动切割。

网友E:
液压缸送料能定尺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是故意的,为啥没把控制面板上传?看到他就明白是数控还是机械控制了,不过市面上都是数控的,机械 ...

您误会了,我说了是自动控制,当时随便照了几张照片,我看见光栅尺了没有照。它的动作顺序实际是这样的。锯完后:锯片抬起----前面锯切夹紧缸送开----轴向送料缸向前移动一个距离(光栅尺控制)----前面锯切夹紧缸夹紧----后面送料夹紧缸松开后向后移动一个距离---后面送料夹紧缸夹紧-----锯片开始锯切。开始下一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压缸送料能定尺准确吗?

光栅尺控制,锯床下料不是精加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玩过,

网友(点评):
可否说一下,具体的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液压缸,不是他们所说的气缸,锯床下料不需要很精确,用电液比例阀就可以控制液压缸每次的伸出长度。看 ...

是不是电液比例阀加光栅尺控制。我看见外面的光栅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误会了,我说了是自动控制,当时随便照了几张照片,我看见光栅尺了没有照。它的动作顺序实际是这样的。 ...

这和我说的有区别吗?我们公司就买了一台,好像9万多了

网友:
我表示,我开过锯床,很简单的原理

网友(点评):
对于不知道的人,再简单的问题也是难题,对于知道的人,再难的问题也很简单。期待您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栅尺控制,锯床下料不是精加工,应该没有问题。

没看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在哪里?

当时忘记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