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硬球面铣加工

楼主(2016-08-18):
       有一个哑铃形工件,两端球直径140,两球中心距410,中间为直径90的圆柱连接两球。在140的球体上加工6个R20凹球面。球体硬度HRC55,要高速铣削球面达到表面粗糙度0.8.有能协作加工的吗/

网友A:
在你身边,直接找到带五轴的加工中心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没接触哪家五轴对外加工,不了解对方情况,不放心

网友(点评):
问公司外协员

网友(点评):
外协问的情况是:两个140的凸球面和6个R20的凹球面只做最后精加工要5000元。按此工艺路线加工成本高了些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电火花

网友(点评):
两个140的凸球面不好电火花,IT8的精度和0.8粗糙度不好实现

网友(点评):
那只能从尽量减少精加工余量上去优化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身边,直接找到带五轴的加工中心就搞定了。

为了得到0.6mm的的硬化层,加长软氮化的时间-----球面淬硬后数控车的价位较低----软氮化工件变形小,R20孔用进行研磨+成品专用位置度检验量具。按这样的工艺路线价位能够减下来

网友(点评):
长度方向,氮化也要变形,千万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身边,直接找到带五轴的加工中心就搞定了。

做这个需要专用工具和工装,如果有产量的话可以做。成本不会太高,主要看你产量。
你可以联系我,QQ是 20466477

网友(点评):
是的,三轴+回转台做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