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钢管两端圆角的自动化设备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18):
各位大神,小弟想做一台自动化设备。主要是给椭圆形钢管两端进行圆角加工,工件长度固定,管径固定。哪位有比较好的想法,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做个等比例的立面靠模,在普车上就可以完成

网友(点评):
大侠的三十六计停更啦?

网友(点评):
层主好主意,楼主非要设计专机,就参考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36计可能迁动的好佬比较多,给关了哈。其实也没什么,论坛就是互通有无,但也没办法。

网友B:
有见过配钥匙的吗?在配之前会把你母钥匙装在上面,然后开动机器,按照母钥匙的齿形切割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新钥匙。你可以设计成原理类似的。你可以设计成凸轮结构,只不过这个凸轮是椭圆形,跟椭圆管形状是一样大小的。凸轮和椭圆管一起转,用倒角刀或砂轮对其倒角,如果要换不同的椭圆管,更换其凸轮就行了。或者干脆连凸轮也省了,就贴在椭圆管壁上,用扭簧保证。我说得意思不知道你看明白了吗?

网友:
做个凹形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等比例的立面靠模,在普车上就可以完成

我是要在一个单独的自动化机械上实现这个功能,有自动送料可以先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见过配钥匙的吗?在配之前会把你母钥匙装在上面,然后开动机器,按照母钥匙的齿形切割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新 ...

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多谢指点。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