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04能热处理加工成不锈钢弹簧钢吗?

楼主(2016-08-18):
SS304能热处理加工成不锈钢弹簧钢吗?不锈钢是如何制作较复杂结构的弹簧钢件的?多谢了

网友:
ss304应该无法加工成弹簧钢吧?因为含碳量很低,热处理无法提高硬度。但是可以采取渗氮或碳氮共渗的方法来使表面硬度达到HRC40以上。

网友A:
ss304是哪国的牌号?sus304是可以做弹簧的,使用 固溶加稳定回火热处理,具体工艺咨询热处理厂家。
需要硬度的话可以使用马氏体不锈钢,如8Cr13,9Cr18MoV(440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304是哪国的牌号?sus304是可以做弹簧的,使用 固溶加稳定回火热处理,具体工艺咨询热处理厂家。
需要硬 ...

ss304是sus304的缩写。

网友(点评):
你确定可以这样干?我查了一下,只有新加坡这么写。美标只写304

网友(点评):
日标是SUS304.steel special used stainless 304

网友:
两种不同的钢。

网友C:
1Cr18Ni9可以制成弹簧钢,楼主可以参考设计手册不锈钢弹簧丝,304属于A类不锈钢丝,不过加工过后的力不大,不是要求防腐的话,碳素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304是sus304的缩写。

期待楼主给准确答案。

网友D:
弹簧的制造方法,如冷卷法:冷态下卷绕的弹簧,常用冷拉并经预先热处理的优质碳素弹簧钢丝,卷绕后一般不再进行淬火处理,只须低温回火以消除卷绕时的内应力。
不锈钢弹簧的制造应该与以上的差不多工艺。

网友:
不要缩写SUS3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簧的制造方法,如冷卷法:冷态下卷绕的弹簧,常用冷拉并经预先热处理的优质碳素弹簧钢丝,卷绕后一般不再 ...

没有淬火就不存在回火这种说法了吧

楼主:
不好意思引起大家的误解,我本意是指 SAE 304 stainless ste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r18Ni9可以制成弹簧钢,楼主可以参考设计手册不锈钢弹簧丝,304属于A类不锈钢丝,不过加工过后的力不大, ...

本来产品是用65Mn做的然后做防锈处理,结构和图片类似,但是稍微多几个弯折。现在想看能不能用不锈钢(比如 SAE 304)做成这种弹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