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进给轴加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16-08-19):
      最近有个朋友要买一台龙门铣床,一般进给轴都是用联轴器直接连接。这个朋友想省钱,只买光机,电机,驱动,系统等自己装配。光机厂家建议用国外的电机,但价格很高。为了省钱想用国内的,但国内电机扭矩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朋友想在进给轴上增加减速机,从而增大扭矩。
      请问这种方案可行吗?谁用过这种方案吗?减速比取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
30kw够吗?95nm的

网友(点评):
这个够的,是进给电机,不是主轴伺服电机。

网友:
看下蒙德(MODROL)伺服电机,1.5-110Kw

网友(点评):
蒙的一般都是做主轴电机,伺服电机没有用过。

网友: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们课程设计是说可以加减速机,行星的,实际没干过。要消除反向间隙。

网友(点评):
传动比取多少合适,还会影响进给速度。

网友(点评):
要算的,找找机床数控化改造的毕设,那里面有详细计算。

网友:
只要不伤及主轴轴承结构,没有问题,机床返修时常用的

网友(点评):
是用在进给轴上,不是用在主轴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