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莫名其妙的丢失

楼主(2016-08-19):
64位WIN7系统,装的SOLIDWORKS2014 。从米思米上下载了单轴驱动器的模型装配,现在问题来了,每次重新打开软件后配合全部失效,说是“特征中有遗失项目”。可是我打开单个的零件或者子装配体,都是正常的啊!!!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都是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那是人家有意设置的。只好找系铃人。

网友A:
配合面都没了,约束就应该报警,不报警才莫名其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面都没了,约束就应该报警,不报警才莫名其妙呢。

有可能是沒有用特征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