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插装阀阀块的设计资料和书籍

楼主(2016-08-19):
本人要设计一个阀块,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所以求助于社区,谢谢了

网友A:
插装阀分2种:大流量的二通插装阀;螺纹插装阀
不知道你是哪种,找到样本,都有插孔尺寸,按照原理图设计阀块的连接油路,不用找什么书,样本就是你的最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装阀分2种:大流量的二通插装阀;螺纹插装阀
不知道你是哪种,找到样本,都有插孔尺寸,按照原理图设计 ...

设计的是螺纹插装阀,主要是不知道对阀块的油道和加工工艺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点评):
螺纹插装阀的插孔一般车间加工不了,如果你选的SUN的产品,官网有详细的说明资料,包括插孔的加工图二维、三维都有,基本不用自己画。至于阀块内孔道加工工艺,那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网友:
论坛里可以搜到相关的帖子,http://www.iyeya.cn/article-1211-1.html,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