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攻牙的不导电材料

楼主(2016-08-19):
有什么材料不导电,但要攻牙,受力不易坏

网友A:
说说要攻多大牙,受多大力,打算花多少钱。

网友B:
楼主是用在电路上面吧,尼龙可以,不过强度略差,PEEK较好,价格偏贵

网友:
CR13
718材料
PVC   亚克力 铁氟龙

网友:
聚氨脂类

网友:
要不导电又要受力,没有两全之策。
用金属材料来受力,想办法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要攻多大牙,受多大力,打算花多少钱。

M3的牙,主要是经常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在电路上面吧,尼龙可以,不过强度略差,PEEK较好,价格偏贵

peek价格一般多少,不知道pc或pe料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peek价格一般多少,不知道pc或pe料性能怎么样

具体不知道,应该是钢材几十倍,不过强度可以,我们线路板不导电用的是它,楼主可以百度下,

网友(2016-10-19):
具体工况?有具体要求才好选用合适材料

网友:
空间大的话可以考虑加个牙套,材料可以空尼龙之类的不导电,镶个牙套,牙套很耐磨满足经常拆卸

网友:
受力不大尼龙就可以

网友:
使用假牙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