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毛刺问题

楼主(2016-08-19):
       有一铜件需要攻m2的牙,但是检测的时候总是有毛刺,因为是需要锁在PCB板上,所以对毛刺要求比较高,各路大神有什么好办法能去除毛刺的。

网友A:
听下面工人说,高温碱水可以去毛刺,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点评):
铜不是铝,千万不能用,清洗不干净以后要起反应

网友(点评):
钢效果反应不明鲜

网友B:
钻孔时,孔口倒角增大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时,孔口倒角增大50%

牙之间也有毛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下面工人说,高温碱水可以去毛刺,楼主可以查查

会不会氧化铜件表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下面工人说,高温碱水可以去毛刺,楼主可以查查

大侠说的是铜与高温碱水反应,根据前辈说法高温碱水适用于铝,是否适应于钢呢?

网友:
使用挤压丝锥加工避免产生毛刺,你使用的是切削丝锥。

网友:
电解试一下?

网友:
用无毛刺挤压丝锥

网友:
改挤压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