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表面处理

楼主(2016-08-19):
       现在公司有一种铝合金的圆形零件,上面有一个15x10的0.5mm深的浅槽。工作时圆形零件沿轴线高速旋转,需要在浅槽位置进行涂黑处理,以使上方的光电开关感应到光信号进行计数及位置存储处理。现在采用的方案是在浅槽处贴3M黑胶布,但是温度高了会发生脱落现象。后面采用边上涂502胶水后现象有所好转,但是依旧存在脱落隐患。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工作环境85℃以下。想到用油漆涂刷后再烘烤固话,但是效率和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A:
提供一个想法,开一个环形槽,里面放黑色O型圈,

网友B:
有一种金属高温记号笔;热处理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想法,开一个环形槽,里面放黑色O型圈,

不行的,我这个圆形零件上面需要发黑的槽是方形的,每旋转一周在通过光电开关探头的时候就反馈一个信号。并且工作环境温度较高,转速较快,所以对这个位置的黑色处理要求也高

网友C:
整体阳极氧化发黑后再把外圆氧化层车掉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金属高温记号笔;热处理上用的

谢谢,我上网搜了一下,找了一种可以耐200度的,准备买过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阳极氧化发黑后再把外圆氧化层车掉不就好了?

这个方案不适用我的零件,因为零件一面是一个弧形,要求很高

网友:
我觉得完全可以槽宽度减小,然后挖深啊

网友(2018-06-04):
楼主早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