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特殊用途的线性导轨

楼主(2016-08-19):
现在做一台设备,要求用到线性导轨(载荷200公斤,垂直载荷),而设备本身的特性又要求所选滑轨材料不能被磁化,因此选用常用的线性滑轨不可行。

目前我个人的思路是:定制加工一条线性滑轨,滑轨材料选用304不锈钢,但304不锈钢硬度较低,因此需要做渗氮硬化,这样导轨表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硬度。不知到我这种思路可不可行?

请各位懂行的大侠给指正一下,可以说明这种方法可不可行,相对于普通的滑轨,这种滑轨性能会怎么样?   或者大家也可以帮我提出一些其他的解决思路(比如是否可以直接采购到不能被磁化的导轨之类)

网友:
这个你最好咨询下方形导轨厂家,圆形是有的

网友:
304热处理做不到硬化,标准的不锈钢滑块导轨不可以用吗?

网友(点评):
渗氮可以硬化。

网友(点评):
真没见过304还可以渗氮的

网友:
问厂家,效果最好。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选用标准的不锈钢导轨,算好载荷就行啊
可能比碳钢的型号大就是了

网友B:
你这思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自己搞啊,挺麻烦的;其实这些都是标准件或常用件了,找专业生产导轨的厂家,最多订造,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选用标准的不锈钢导轨,算好载荷就行啊
可能比碳钢的型号大就是了

标准不锈钢导轨好像没有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的吧?我要奥氏体不锈钢才行,其他马氏体不锈钢之类还是会被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思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自己搞啊,挺麻烦的;其实这些都是标准件或常用件了,找专业生产导轨的厂家,最 ...

嗯,联系下试试

网友C:
用塑料导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料导轨就可以了。

负载比较大,两百公斤以上,垂直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比较大,两百公斤以上,垂直载荷

2kg/cm^2,接触面大于100cm^2不就可以

网友:
请问下,不锈钢可以渗氮硬化吗

网友:
如果往复频率不高,可以考虑自润滑轴承,黄铜的,然后芯轴你用奥氏体不锈钢加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