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程图尺寸问题

楼主(2016-08-19):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在SolidWorks2014中出钣金工程图时尺寸会是小数,能不能是他变成整数呢?这样更方便加工啊

网友A:
在工程图里面,在标注尺寸时,左边有一个对话框,“公差/精度”第二个下拉框里选择“无”,就没有小数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里面,在标注尺寸时,左边有一个对话框,“公差/精度”第二个下拉框里选择“无”,就没有小数点了

如果你是需要所有的尺寸都是无小数点的,可以在文档属性——尺寸——主要精度-设置为“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需要所有的尺寸都是无小数点的,可以在文档属性——尺寸——主要精度-设置为“无”

如果人为的是他只显示整数,会不会加工误差比较大,我是想可不可以在设计钣金三维图时就设计好尺寸,这样导出工程图直接就是整数了,我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行?

网友:
什么思想啊,在这个行业不说有一个丝的精度,也得有十个丝的精度啊,还有如果方便加工取整,设计很麻烦的,这样做还有就是做出来的外形就是小数了无语白眼中。。。

网友:
标注时出现小数,说明你画的时候就不是按照整数画的。

网友B:
楼主标的是不是展开图?有折弯系数的影响。如果标的不是展开图,就是下边红框里的选项的影响。不过归根结底是折弯系数的影响。

网友(点评):
戳中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的是不是展开图?有折弯系数的影响。如果标的不是展开图,就是下边红框里的选项的影响。不过归根结底 ...

对,就是标注展开图的。。谢谢你了,我基本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