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求助

楼主(2016-08-19):
附件的两张图片,是关于形位公差的标注以及基准的选择。请大神帮忙看看哪种相对更合理呢。零件左右两边是个定位柱,要求同心,垂直。

网友A:
第一张以a,b的轴线为基准,一般用于旋转零件,要求同轴度。Φ30和Φ60的尺寸互相的位置度要求高,就用第一张图的标注好一些。

网友:
好工整的图,赞一个

网友:
外圆也是以中心孔定位的,建议第一张图啊,符合基准统一的原则

网友(点评):
把第一张当做设计图您怎么看?一般的设计不会这么出图纸。但是要是按照第二张的出设计图纸。按照第一个图纸进行加工,这样会不会有基准不统一的嫌疑啊?

网友:
下面那张

网友:
我们公司习惯上都是按照第二种来表的

网友(点评):
恩 ,我们公司设计的图纸也是按照第二种的来出的。

网友:
同轴度要求好高啊。

网友:
旋转体大多数是采用中心轴线作为基准,设计基准与加工基准一致为最佳,看你的工件形位公差都给的很高。是否能够达到得看你的功能要求和现有加工设备。

网友:
其实我比较习惯第二种

网友:
仔细想了想,第二种可能会好点,第一种是两个圆面相对于轴线的同轴度,上下极限加起来就有可能是1丝了,第二种是以一个圆面为基准,要求两个之间是5UM。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问LZ:公差值0.005咋选滴?

网友(点评):
进一步问:是CAXA画的吗?

网友(点评):
CAD画的,至于公差,可以点的床子,这么大的活我认为是可以0.005的,要是不对请大侠指正。谢谢!

网友:
这类零件一般以轴心为基准,不论从加工工艺还是装配上来看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我同意您所说的,加工肯定是打中心孔好保证。可是设计的图纸是第二种,所以呢,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网友:
都可以,第一种方便加工看图。

网友(点评):
恩 就是有点别扭,说不出来什么。

网友:
我选B。一向画图都是这样的习惯,而且好像看到的图纸也一般像第二张图那样的标注。

网友:
LZ挺忙。俺还是自问自答吧:
看LZ图分析推测是CAXAZ做的。得

不是。又

不是。

网友(点评):
确实上午那会有点事, 我是CAD 画的, 单位有个车间,画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
同轴度表示的是被測轴线与基准轴线的偏差。既然表示轴线,必然标在尺寸线上面,楼主同轴度标在端面上是什么意思?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那不是端面。应该叫外圆面,在圆面上标意思就是说轴线同轴。这个我到时认为问题不大。如有错误请大侠指正

网友B:
结合精度等级在3—4级,h6\0.8等,考虑工艺、设备及装夹方式真是拿不准哪个更好

网友C:
我就想不通右边那个30的圆柱0.8的粗糙度怎么磨?

网友:
第二种标注合理,以A为基准标准同轴度、垂直度就可以,基准B个人认为可以取消

网友(点评):
恩 确实,我只是拿来问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以a,b的轴线为基准,一般用于旋转零件,要求同轴度。Φ30和Φ60的尺寸互相的位置度要求高,就用第一 ...

谢谢,大侠,从使用上讲,就是要求两个圆柱同轴,至于中心孔是不是存在无所谓,第二个标注方法,很直观,说不出来是好是坏。个人觉得第一种更像是工艺图。二第二种像是设计图。因为设计不管中心孔,但加工呢,打个中心孔一刀下。精度最好。您怎么看?谢谢!

网友(点评):
3.5级精度?

网友(点评):
大侠,精度是多少,偏离了讨论范围了。 您想说什么? 详细点,我们可以讨论下。谢谢!

网友(点评):
您说的有道理,第一个是以轴线为标准,这种标注方式比较少。常用第二种,您这两种方法的标注,加工方法差不多,检测手段可能有差异。

网友D:
B5/16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B5的中心孔。看看后边资料就明白http://www.docin.com/p-46276787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不通右边那个30的圆柱0.8的粗糙度怎么磨?

谢谢大侠, 外圆磨床砂轮要是不够深的话,确实磨不了。但是有大床子大砂轮就行。吃刀深度大于120就可以了。或者你还有些疑问就是30的圆柱短。砂轮的宽度大也不好磨,我们有半圆顶尖,就是专门用来靠面的。 实在不行我30的圆柱加工的时候弄得长点,到时候完了切掉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浪费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合精度等级在3—4级,h6\0.8等,考虑工艺、设备及装夹方式真是拿不准哪个更好

谢谢,如果要是这个精度相信大家都会选择打中心孔然后一刀下。0.005可以。如果要是按照第二张图所标的加工的话,应该是一夹一顶(或者只夹),先磨右端。然后掉头找正30圆柱外圆及端面。在磨左边60圆柱,这样干呢,0.005不好保证。不过说实话这个玩意,掉头了还真不好赵正, 所以在磨右端的时候,还的磨个工艺面。

不知您是否同意。若不对请指正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B5/16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同轴度标注要与尺寸线对齐。

网友(点评):
哦 ,这个倒是疏忽了,以前上学的时候貌似挺老师说过。。。

网友E:
第一眼:看同轴度0.005,得上磨床了,打中心孔,用顶针,加工完,零件不用拆下来 可以直接测量了
第二张:那种标注一般默认车床加工,你车完,然后拆下来,用顶针顶着  侧同轴度?会被人骂死,还有标注同轴度的时候,一般是以大圆为基准,加工小圆,这样同轴误差好保证,另你同轴度都没标直径符号

网友:
上学时,老师教的都是第一种标注方法,但现在的图纸大多数是第二种。
有个小问题:60与端面是不是应该有越程槽啊。

网友(点评):
恩, 一般来讲肯定是要有的,要不砂轮磨不到跟,只是画这个也需要时间。另外车间他们也都知道,到时候他们用个小R 倒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外圆磨床砂轮要是不够深的话,确实磨不了。但是有大床子大砂轮就行。吃刀深度大于120就可以了 ...

非常感谢,在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眼:看同轴度0.005,得上磨床了,打中心孔,用顶针,加工完,零件不用拆下来 可以直接测量了
第二张:那 ...

大侠,那你告诉我用圆度仪测轴的同轴度怎么装夹?标注同轴度用大圆做基准我第一回听说,当然可能是我不懂。我认为基准应该设在重要的位置,例如轴承安装位置,而不是看他是大是小。另外加直径说明数值指的是直径,不加直径符号,说明指的是半径。

网友:
这个精度也太高了吧。感觉第一种好

网友:
理论上第一张图同轴度更精准

网友:
我的经验,标注一定要从加工的角度考虑,这样就会减少问题和错误

网友(点评):
恩, 基准统一的话,加工也好加工。单从实际使用来讲,这个零件跟有没有中心孔一点关系也没有,只需要那两个圆柱面同轴。所以我就觉得别扭,但又不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