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马达减速机与车架(悬架)如何连接!

楼主(2016-08-19):
     大家好:                                                   如图是一款液压马达减速机与轮辋连接成型的图片和一款装配好的液压马达减速机。
     求助:减速机与车架(悬架)是如何连接的。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膜片联轴器

网友B:
法兰盘上的孔就是连接孔。根据尺寸做设计。

网友C:
      减速机上有固定法兰 和转动法兰   固定法兰与车架(悬挂)连接  转动法兰与车轮轮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上有固定法兰 和转动法兰   固定法兰与车架(悬挂)连接  转动法兰与车轮轮毂连接

谢谢你的疑难解答。还有一点疑问:固定法兰连接车架(悬架)部分的结构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盘上的孔就是连接孔。根据尺寸做设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片联轴器

我查看了膜片联轴器的结构,在图片所示的结构中好像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疑难解答。还有一点疑问:固定法兰连接车架(悬架)部分的结构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计的吗?

    对  是自行设计  但是建议你多参考现有的成熟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是自行设计  但是建议你多参考现有的成熟结构

你那边有相关的结构吗?我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边有相关的结构吗?我参考一下。

           悬挂结构 范围太广    你说说你这个行走轮用在什么设备上 有些什么要求 如减振、转向、刹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挂结构 范围太广    你说说你这个行走轮用在什么设备上 有些什么要求 如减振、转向、刹车等 ...

行走轮直径:819mm,用于工程车上,自重2吨左右,没有负载,不需要减震结构,刹车系统准备采用液压制动器,转向角度15度-2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行走轮直径:819mm,用于工程车上,自重2吨左右,没有负载,不需要减震结构,刹车系统准备采用液压制动器 ...

   是四轮驱动吗   如果不是  最好转向轮与驱动轮分开 这样结构简单空间好布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四轮驱动吗   如果不是  最好转向轮与驱动轮分开 这样结构简单空间好布局一些

两个轮子驱动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可以用后轮驱动 前轮转向的布局  如果制动力矩比较大的话 前轮也需要加制动

网友:
减速机直接用螺栓和工程车辆的大羊角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