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排污泵的性能曲线

楼主(2016-08-19):
       知道排污泵的型号WQB15-15-15。怎么画出来它的理论性能曲线?需要什么资料,公式,常数?

网友:
理论性能曲线就是一条斜线,但那是不可能的。泵的曲线是厂家试验测出的,没法算。应该去样本里找。

网友:
自己测量画出性能曲线图?那是不可能的,只有水泵的厂家才有这个能力,而且只有它才会做各型号水泵的性能曲线图,找厂家拿就量,或者水泵的说明书里面就有。
给个例子:

网友:
找厂家啊,他肯定有的

楼主:
真实的性能肯定是测出来的。那理论的斜线能不能算出来?

网友(2023-07-17):
两种途径,水力仿真计算出来或者实验实际测出来,实验数据更准确

网友:
感謝大大我也想知道來這可以增加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