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标注才能使文字位置在公差后

楼主(2016-08-19):
如题,见图
除了爆炸以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
应该是公差位置在文字后,对吧?我用的是AUTOCAD2004,可以不用炸开标注。要改一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公差位置在文字后,对吧?我用的是AUTOCAD2004,可以不用炸开标注。要改一次而已。

不是这样的
好像CAD默认公差位置是放在最后面的
拿我那张图举例,想要把公差移动到数字2和文字TYP之间该咋整?

网友B:
我记得尺寸标准的内容也是可以编辑的吧。

网友C:
不同软件套路有别,通常都是到相应软件的安装中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尺寸标准的内容也是可以编辑的吧。

确实可以编辑
但默认公差位置是在所有标注内容的最后面
甚至用回车键换行,公差也是跟在最后一行文字的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软件套路有别,通常都是到相应软件的安装中去修改。

好多年不用AutoCAD了。。。
功力不复当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
好像CAD默认公差位置是放在最后面的
拿我那张图举例,想要把公差移动到数字2和文字TYP之间 ...

TYP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那个TYP不要在标注文字里面,要另外以文本建立,并放到后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是怎么出来的?

类似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样

不妨单独将文字内容用文本框格式放在尺寸标注后面。

网友:
怎么现在退化到这程度了,8 爷的预言正一步一步实现。8 爷说过什么?说的是以后连找个会用软件画图的都非常困难。

新建一种尺寸样式,在尺寸样式对话框的主单位选项卡中,在后缀中增加楼主需要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