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驱动性能

楼主(2016-08-19):
有哪位大神了解有刷直流驱动吗,遇到个问题,有刷直流驱动接直流电机时,当外界负载增大时,是否能做到输出速度不降低,前提是外界负载在额定输出力矩范围内, F, c1 A2 F$ d# }! P

网友:
这个转速不变的控制不大懂;好像是负载加大后,有刷直流电机的转速会降低,但一段时间回复到原来速度,而电机内部电流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