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控制速度机器

楼主(2016-08-19):
       如图所示,我现在要设计一台机器需要对速度进行控制 (300mm/min   和  600mm/min)。  这个面板控制功能一般用什么电机和其他的零件实现。是否需要电路板进行控制。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
用带变频的刹车电机比较实惠,一般电工就能对付。

网友:
调速电机,一般与控制器成套。

楼主:
是否需要加其他配件?比如位置传感器、编码器等能够准确设定电机的运行速度。

网友:
建议变频调速,一个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从而控制进给速度;

楼主:
调速电机是否可以实现,具体需要一些什么辅助配件?请大师赐教。。。。

网友:
控制转速用变频电机。控制角度,定位用伺服电机。

网友:
这个像电磁调速器——调速器+调速电机+减速机构。

楼主:
电磁调速器控制的是占空比,不能精确的控制速度。而且受电压波动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