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标注CAG如何标的

楼主(2016-08-19):
这种标注CAG怎么标的

楼主:
特别是那些折线

网友A:
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这叫尺寸链标注,至于折线,这也是solidworks尺寸链标注的选项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这叫尺寸链标注,至于折线,这也是solidworks尺寸链标注的选项之一。

CAD中没有吗

网友(点评):
在autocad中这叫坐标标注,一般多用于模具上下模的标注。

网友B:
估计只能画,AUTOCAD里面好像没有办法标注那些折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能画,AUTOCAD里面好像没有办法标注那些折线。

好吧 谢谢

网友:
Autocad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先输入ucs选择坐标系,然后DOR命令一个个标注,箭头需要额外设置出来
折线效果在标注的时候关闭正交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图不要用Autocad出工程图了,用creo或者solidworks,快准狠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样标注的,尺寸链,还折线。首先这个图应该不是autocad的,可能是solidworks的,或者别的三维软件出的工程图;还有,autocad应该也可以做到,可能比较麻烦的操作和设置,懒得去试。

网友(点评):
麻烦啥,坐标标注让你吃了。

网友:
cad可以标出来

网友(2016-11-01):
CAD的话7楼的做法正解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AutoCAD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