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 SW2014 焊接的边角

楼主(2016-08-19):
  昨日提问过关于焊接的边角的问题,感谢@寂静天花板 耐心的回答,且指出我犯糊涂的地方,用的是SW2014 帖子标题写的是2016 ,惭愧。
今天我总算是把焊缝给做出来了,不容易,一直的试错。但却延伸出一个新的问题了,所以不懂就要问!!于是请大神们继续帮我这个solidworks的小白解惑。

  首先我要画一个类似门框的钣金:

第一种方式(也是我第一反应做的方式):

 到这个时候焊接的边角,就添加不了了。也是我昨天遇到的问题。

 后来我换一种画法,就是先画出底面板,然后做出一个框,最后把底面板用拉伸切除给切掉(最后拉伸切除的图我就不放了),

 这个时候焊接的边角的预览就出来了,说明可以添加了!!!

 请问大神们,第一种方式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才会让焊接的边角无法添加了呢?? (一般做框类型的钣金,我的作图步骤都是第一种的,)

   求高手解惑~~~

网友A:
同一个边线法兰特征才可以焊接,否则焊不了。反正我试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操作指令可以焊

网友:
你这图形,先画个平面,然后用斜接法兰一步画出来,并且可以直接展开

网友:
现在版本的焊缝,没有10版以前的好。不知道软件改进时怎么想的。

网友(点评):
填角焊缝和简化焊缝都有,你爱用哪种工具就用哪种

网友(点评):
而且简化焊缝用在装配体上,比原先的装配体焊缝强多了,因为装配体焊缝是作为一个零件被加入到装配体中的,而出明细表时又不需要焊缝这种“零件”

网友(点评):
明明是各种进步,到你这成了退步,又不举例说明,真是醉人

网友(点评):
那还是我用的太少了。但如你所说:那软件为什么不在你说的方面进行优化。

网友B:
即使不是一个钣金特征成型,仍不影响。

网友:
这个直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是一个钣金特征成型,仍不影响。

谢谢大神耐心的指导,昨天一直在忙没有时间上来看论坛。

一开始我也认同 只有在同一个法兰特征成型的才能焊缝,结果我看到你不同法兰特征也能焊缝我顿时就懵了~~~~

后来尝试了一上午各种的可能性, 终于给我做出了一次如你截图所示不同的法兰特征也能焊缝的例子。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亦或是我瞎蒙的。)

 在之前使用的功能,钣金-边线法兰,法兰位置我一直都是默认选择前两项(即材料在内,材料在外)

  这次我选择第三项,折弯在外,惊奇的发现,焊缝的预览出现了!!!

  法兰位置的4,5项我没有做测试能不能做焊缝,因为选择后还要添加闭合角我就懒了。

PS: 1楼的例子,四边框折弯,最后用焊缝连在一起,这个目前还是没做得出来~ 。究竟四边框折弯最后焊缝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边线法兰特征才可以焊接,否则焊不了。反正我试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操作指令可以焊

查看7楼 , 我不小心试出来,不同的法兰特征,也能做焊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7楼 , 我不小心试出来,不同的法兰特征,也能做焊缝~

不用材料在外是这样的,焊完边角那里还有点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看7楼 , 我不小心试出来,不同的法兰特征,也能做焊缝~

用楼主的方法焊就是图片那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楼主的方法焊就是图片那样的效果

这样的,如果选择前两项(材料在外或材料在内),那么两个法兰特征成型后,结合点是不对齐的。

这个时候我是无法做焊缝的,需要先添加闭合角让它对齐,然后才能做焊缝。(焊缝处完美,没有像你那样有一点突出。)

那么选择折弯在外,结合点是对齐的,效果是跟上面图一样。 (焊缝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