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面不干胶如何压紧粘牢

楼主(2016-08-19):
示意图,一个加热片,一面有5mm直径的电热丝凸出来,背面的不干胶要粘接到一款ABS塑料板上。
现人工操作,背面不干胶贴到ABS板上,压紧后用木棒刮电热丝之间的空隙,把背面不干胶粘接牢固。
后面想开发自动化设备,ABS板固定好后,手工把不干胶和板贴好,怎么用设备代替人工刮加热丝空隙的操作?
现在自己的想法是:在电热丝这一面上部压一个气囊,通过充气,用气囊变形来把加热丝空隙和ABS板压紧。不知道能否可行?

网友:
气囊没有使用过,气缸驱动压板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

网友:
建议用20-30#左右的聚氨脂板加压

网友:
用个橡胶棒或块在不同位置击打多次。

网友:
你加热功率多大的? 小可以考虑贴片式的,自带背胶,上面再贴成保温棉很平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