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对于不锈钢件的影响

楼主(2016-08-19):
一冲压成型的不锈钢板在现场安装后没多久剪切面就生锈了,想问下这是冲压形成的新表面不平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不是,安装现场什么条件?还有你使用的不锈钢板是什么牌号的?

网友:
一般跟实用环境跟材质有关系

网友:
剪切面要做钝化处理

网友:
材质有假

网友:
冷冲压的不锈钢一般是不影响其防腐性能的;可能这不锈钢质量有问题;也有可能加工过程中不锈钢受到铁和铜等材料的污染,或加工时破坏内部材料结构,或加工时破坏不锈钢外部防腐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