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深圳东莞亚克力加工折弯厂家!5mm厚

楼主(2016-08-19):
C:\Users\hdcb\Desktop\升降机&隧道对接\报告\0813防护罩

补充内容 (2016-8-20 07:00):
论坛里有人有激光割设备吗?求助!

楼主:
还有一些简单的折弯,半圆形(R600),总长度10米左右。
量小,还望朋友们帮帮忙。

网友A:
10米,允许拼焊吗?

网友B:
亚克力怎么折弯?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这个应该用吸塑的方式才能做出来吧?

网友:
热弯

网友(点评):
这么长,选择什么样的加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允许拼焊吗?

可以,胶粘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用吸塑的方式才能做出来吧?

谢谢!这个只有一件,拐弯处防护罩。拼起来就行,吸塑是不是必须得开模?

楼主:
另外有朋友有激光割设备吗?有一些2mm和3mm的不锈钢板帮忙加工一下,如果您那有余料的话。主要是有一些孔位不用激光割不行。
数量2mm的360*2000 两块,3mm的也是两米长,总共需要700宽就够了。

网友:
亚克力也能折弯?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加我1621682628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我1621682628详聊

谢谢你!已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怎么折弯?我也想知道

加热就可以折弯

网友:
可以展开下料,一件或两件的话,自己电炉烤软,折出你想要的形状。

网友(2019-11-03):
折折折,弯弯弯

网友:
朋友,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