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一个关于不锈钢焊条的问题

楼主(2016-08-19):
我知道的只有ERNiCrMo-3   请各位帮帮忙   信息越多越好  不论是什么

网友:
想了解哪方面的?百度里有很多解释。

网友:
可以查阅《焊接手册》,有不同型号的焊条,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去找一下化工、食品机械从事压力容器的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