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学会用ug画冷冲模的

楼主(2016-08-19):
开始接触模具这一行,要用ug画模具结构,没个头绪,想请教各位前辈是怎么学会熟练应用的,感觉完全不熟悉这些命令怎么用

网友:
http://ke.3dsjw.com/那就去学习一下UG分模吧,注塑模具学会分了,其他模具就简单了

网友:
可以先找一些成熟的模型看看,一般设计者手里都有现成的模板,根据成形的零件再做一些修改。

网友:
对求和求差这些基础指令学透吧

网友:
没有任何基础的话,当然是从开始学起;找本书或者下载相关的教程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