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床高速轴承该用什么润滑方式?

楼主(2016-08-19):
这是一个非标机床的主轴的后部轴承,轴承内径530mm,主轴转速450转/分钟。我们刚开始的轴承润滑方式是稀油站提供稀油,强制循环冷却润滑轴承。现在想提高主轴转速到700转/分钟。在提速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转速提高以后,稀油量稍微开大一点,稀油无法进入轴承,主轴箱里烟雾弥漫。稀油量小,轴承又发热。我们分析应该是轴承高的线速度封主了稀油,对稀油的进入产生很大的阻力,因为稀油站的压力只有0.4mpa。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润滑方式,但也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效果最好,想听听有经验的大侠给点建议,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循环油泵

楼主:
原来的稀油站润滑不是循环油泵吗?如果不一样,想听听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主要是冷却吧,油雾弥漫的话润滑已经没问题了
油气润滑怎么样

网友(点评):
对,想过油气润滑,里面喷嘴的设计,密封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的机床一台几百万,没有经验,不敢冒进。

网友(点评):
刚开始可以请人做,有专门做油气的,你只需要按他们要求把零件加几个气路孔就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轴承太大,转速高,看来油气润滑的效果,应该没有喷油润滑的效果好。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轧机的就改油气的,大小,转速也差不多,效果应该也不错

网友A:
几种可能:1、轴端的密封在左侧轴承与密封件之间形成一个死腔,左侧的油循环不畅。2、沿圆周布置的油孔数量不足,油量分布不均。3、油量小。4、这么大的轴,需要考虑重力对油分布的影响。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左边轴承盖上有缺口,在下面没有表示出来。轴承座上左边有回油孔。旋转部件有3吨重,至于重力对油分布的影响?这方面的确没有经验,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
是否因为速度快了离心作用,使油不能进入,把油孔的方向开在轴承的切线方向试试?

网友(点评):
轴承一旦旋转起来,各个方向都有阻力。

网友:
这些都是理论知识,我在网上看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循环油润滑 通过油泵将润滑油从油箱吸油后输送到轴承需要润滑的部位,然后从回油口返回油箱,经过滤后重新使用的一种润滑方式。 循环油润滑润滑充分、供油量容易控制、散热和除杂质能力强。循环油润滑适用于以散热或除杂质为目的的场合,以及高速高温、重载的场合,使用可靠性高。循环油润滑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润滑方式。但需要独立的供油系统,制造成本相对较高。供油系统由油泵、冷却器、过滤器、油箱、输油管道等组成。   循环油润滑包含:喷油润滑、强制润滑和喷雾润滑。
喷油润滑     采用高压喷射的方法,将润滑油喷射至轴承内,对轴承实施润滑的一种润滑方式。当轴承高速运转时,滚动体和保持架也以相当高的转速旋转,从而在轴承的周围形成空气涡流,若采用一般润滑方式,润滑油不易到达润滑部位。另一方面,由于高速产生的离心力,润滑油很难保持在润滑部位。为确保有足量而不过量的润滑油供给高速运转的轴承,必须从轴承一端将润滑油强制喷入进行润滑,然后再由另一端重新流入油箱。 润滑系统设计时,应使高压喷嘴的位置位于内圈和保持架中心之间,并通过离心作用将润滑油甩向外滚道。为了有效地进行润滑轴承,润滑油的喷射速度应不低于15m/s。 从运转速度看,喷油润滑常用于低或中载荷下以较高转速运转的轴承;从轴承受力方向看,喷油润滑常用于垂直或倾斜轴上的轴承,而且润滑油通常直接注入轴承。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看来理论上应该用喷油润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喷嘴的设计,在轴承之间的布置形式,喷射角度,轴端对高压油的密封的设计。稀油站的选型,肯定不能用普通稀油站。

网友:
这么大的轴承,加润滑泵站,40#液压油,强制冷却润滑。

网友(点评):
宏观方向应该如此,细节问题需要探索。谢谢指点。

网友:
如果你的图示原图,那么你的喷油嘴的位置是有问题的,其实油气润滑和稀油润滑都好,油气润滑速度更高。这两种方式我们都用过,也都用在大的角接触轴承上。但是无论哪种方式在喷嘴处都要有足够的压力使喷射点能刚好喷到轴承内圈的滚道上。在一个轴承内腔要有一定的压力,既要让轴承腔内有油流动,还要保证腔内始终有一定的油。还要控制油的流动方向。像你的图,单看截图,明显后面两盘轴承的油流动性比前面好的多。稀油润滑要想告诉必须加上如何油制冷!

网友(点评):
主轴前面是圆柱滚子轴承,这四个轴承在后部。我们轴承内存有半滚子高的存油,大神能否把你们的图共享一下,比如喷嘴的形式?稀油站压力是多少?轴承密封的结构?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用的是油气润滑,速度更高相对也更稳定。油气润滑油压不低于3.5MPa,不过貌似这个没什么用,因为油是打到油气混合阀里。设备进气口气的压力不低于0.4Mpa,根据速度调节油的比例密封为纯机械密封。轴承为3....

网友(点评):
您的资料非常好,非常感谢!喷嘴是怎么设计的?是买喷嘴装配到轴承外隔套里?还是在轴承外隔套加工喷嘴?

网友B:
采用底部进油,上部回油试试,不行就改油气

网友(点评):
底部进油,上部回油?也是一个思路,请问这种方式和传统的上面进,下面回。它有什么优势,谢谢!

网友C:
看不出来进油口在哪。 也是像大家说的,采用喷油,对准轴承滚道,别忘了回油口回油能力别小于进油能力;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进油口在图上已有标识,两轴承的中间,进油口直径18mm,回油口32mm.如果采用喷油润滑的话,您的意思是喷到滚动球中心上,效果会更好,如果不喷到轴承间隙里,阻力会不会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进油口在哪。 也是像大家说的,采用喷油,对准轴承滚道,别忘了回油口回油能力别小于进油能力;

...

原来没i仔细看理解错了,后来又修改了的。油嘴的位置已经看出来了。油进不去感觉还有一个原因,轴高速旋转,离心力作用下,油向外甩,正好抵消进油的压力,如果油嘴伸入,贴近轴一些,是不是会好一些,或者就是楼上同志说的,油嘴沿轴承的切向,不要经过旋转轴。
另外,两两贴合的轴承结构上还能不能隔开,然后每个轴承间隙间都通油?
最后,总有这么个想法,既然轴是高速旋转的,上面能不能设计类似叶片的东西,将油直接甩向轴承?转速越高形成的油压越大?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关于油嘴的位置和角度,也只能摸索前行,倾向于贴近轴承,打到轴承缝隙里。两两贴合的轴承分开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几种可能:1、轴端的密封在左侧轴承与密封件之间形成一个死腔,左侧的油循环不畅。2、沿圆周布置的油孔数量 ...

重力作用下,油向下流,顺轴的旋转方向再向上“甩”。大直径,油量不足,发热量高,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油在从下向上“甩”的中途即被加热到雾化蒸发,上端得不到有效润滑。

再看你的图,感觉定距环外圆上的环槽似乎小了,保证流量均匀有难度。有条件的话最好查一下。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油进入不了轴承里面。高速旋转封住了油的进入。

网友(点评):
这个流量,肯定需要计算。您说的情况在第一次注油有这个问题,后面应该和进油速度以及回油速度有关,和轴承空腔容积无关。我们原则上是回油孔高于最底部半个轴承滚动体的高度。

网友:
如果你底下密封做得好,这个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力作用下,油向下流,顺轴的旋转方向再向上“甩”。大直径,油量不足,发热量高,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 ...

说个笨道理。假设:两组轴承之间的空腔容积1L,你往里面注入2L油,会有什么情况?多出来的那1L油会跑到哪里去?一定是通过轴承内外圈与滚珠之间的间隙被挤出去。那么再多一件事,那2L油在1min内完成,或在30sec内完成……轴承转的再快,也不可能是上帝的手。

用转速来说,700rpm不算高转速,用线速度来说,略大于18m/s,大致相当轿车发动机6000rpm时的线速度。汽车变速器、主减速器用的都是球轴承,没有你说的高速度封住油的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们采用的稀油站压力比较低,只有0.4Mpa,没有提高转速之前,油量可以开大。提高转速后,油量不能开大,所以怀疑是因为线速度高,油进去的阻力增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原来没i仔细看理解错了,后来又修改了的。油嘴的位置已经看出来了。油进不去感觉还有一个原因,轴高速旋 ...

旋转轴轴端有没有空间开个盲孔,轴承的径向能不能再开几个小孔?如果能,将进油方式改为从轴端进油,油从轴中心向外甩出,再将轴承都隔开间隙,感觉润滑情况能好很多。
哪怕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轴承都隔开,每个间隙分别同油应该也能改善润滑。

以上只是感觉。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您的思路特别好,但我们的确没有条件从旋转轴端进油,一是因为从旋转轴端进油,要牵涉到用旋转接头,结构复杂。二是因为我们的轴是空心的,壁厚刚能够满足使用,无法在上面留进油孔。

网友D:
用铜管弯进去直喷轴承不行?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这两边喷,轴承回油怎么解决?如果用喷嘴,外隔套周围一圈都要布置,应该不止一个,具体多少个还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底部进油,上部回油试试,不行就改油气

上部回油,那密封都有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转轴轴端有没有空间开个盲孔,轴承的径向能不能再开几个小孔?如果能,将进油方式改为从轴端进油,油从 ...

如果没有空间,就没办法了。

不需要旋转接头那么复杂的,只谈论这个结构,轴上开台阶盲孔,内大外小,轴端挡盖上装一根进油管,伸入盲孔内,到达内部孔直径大的区域。它与轴之间有间隙,不需要密封的,油会在离心力作用下经由径向的小孔甩出。

网友(点评):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油管从轴的中心进入,所以不需要旋转接头,到达指定区域因为离心力油只会从轴上周围的孔喷出,不会回流,所以不需要密封,我们的管是中空的,中间需要进工件,如车床主轴一样。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铜管弯进去直喷轴承不行?

不好意思 只是画不开了 所以画在下面,进油都是上面

网友:
不改动结构的话 个人觉得用铜管最省事了,机床也是这么用的, 回油口要尽量大大,要不进油快的话都淌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原来没i仔细看理解错了,后来又修改了的。油嘴的位置已经看出来了。油进不去感觉还有一个原因,轴高速旋 ...

脑洞大开一下,现有结构不改,将轴承中间的垫片做成下图样子(仅是示意),使油甩向轴承滚道,如果实在没办法,试一下啊,这个件应该不难做,万一成功了,我拿它申请专利哈,理论转速越高,效果越好

网友(点评):
不错,甩油环,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脑洞大开一下,现有结构不该,将轴承中间的垫片做成下图样子(仅是示意),使油甩向轴承滚道,如果实在没 ...

让LZ帮你试试

网友:
根据转速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