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管料斗下料分料设计征求方案

楼主(2016-08-20):
描述:1,来料情况:空心玻璃管有4种规格,分别是
  a,外径8*壁厚1*长度50;
  b,外径10*壁厚1*长度56;
  c,外径11*壁厚1.2*长度68;
  d,外径14*壁厚1.2*长度86。

2,要求以上4种规格玻管能在同一料斗下料并分料;
3,按照以前经验,玻管来料长度公差±1,外径公差±0.5,两头偶见破损,装料时也会产生碎料需要排出;要求更换不同的规格玻管时容易方便操作。
以下照片是正在使用的一种规格玻管用的料斗及其分料机构,欢迎各位广开思路,提供方案,在下感谢不尽!

气缸推料并分料的料斗

气缸推料并分料的料斗

楼主:
照片中为槽轮转动带动玻管下料,槽轮是由气缸推动的棘轮带动的,玻管掉到下面斜槽时再由2个气缸1上1下分料。

网友(点评):
限制每天上传照片数量,今天传不上啦,等等明天再传

网友(点评):
啥时候开始这类论坛还有这规矩啦?玩机械的,图是最好的语言。。。不让贴图,就是要我们少说跟机械相关的话?

网友(点评):
Inventor板块的斑竹,该郁闷了。。。。。。

楼主:
每一张照片动作过程是:人手装玻管,气缸推滑板,滑板开1个与玻管外形尺寸相若的槽,滑板滑动时带出1个玻管后沿另一斜槽滚下。

网友:
多参考走刀式自动车的上料、出料结构,可以得到很多启发滴。

网友(点评):
大侠,能发个自动车的上料,出料图片么,谢谢。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A:
这么脆薄的玻璃管,敢堆这么高,还用这么壮实的气缸推???

参考另一个帖子试试。

http://www.cmiw.cn/thread-467999-1-1.html

相同原理的机构,我自己用的,参考一下。

1)还是相同的组件,两套对称使用。
2)基准侧固定,另一侧装在滑轨上,长度既可以通吃了。
3)我这个是,很相近的两个直径规格。
     楼主的,把台阶部分切出来,改成可拆卸的就行。
     8mm和10mm的,设计时按9mm设计台阶横向宽度,就可以用一套可拆卸台阶;
     11mm和14mm的,设计时按12.5mm设计台阶横向宽度,就可以用一套可拆卸台阶;
     提升行程,就按12.5mm设计,就不用调了。(不嫌麻烦的话,提升行程做成两档可调的话,粗的装料更多。)
4)中间是空的,碎片,自然都掉下去了。
5)台阶处,也不会有挤压或大力撞击而打碎的情况。
6)升降台阶的驱动,从主单元伸过来一根驱动轴,可直接一比一送料,不需要其他动力。
     玻璃管,表面光滑,又有分量,自我规整排队能力强,漏分的几率应该可以用PPM考虑。
7)料斗上部很低,在正常的人工操作高度,不需要用木头做踏板踏上去填料。  很危险的吧。。。。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新思路,大部分的思路是料置于上方,靠自重下料,中间需要破拱,分料。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好啊。赞。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料斗较小,对长圆料送料后,再将料切成一小段效果更好。

网友:
好的机构多多分享,很受益啊。

网友:
料箱看做成可调式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脆薄的玻璃管,敢堆这么高,还用这么壮实的气缸推???

参考另一个帖子试试。

前面所说的破损运输中产生的而工人没发现就往上放,另外工人放歪了也会有破损。因为下料时是一个一个下,下掉一下后不会有太大的空隙,就算加上破拱产生的空隙也不会造成破损,玻管一般放500-800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点评):
我的图中是14mm的料,能装300多支。填补棒料,都是在图中最左侧。我这边的原料是一捆一捆来的。我的操作指导是:先别剪开绳子,放在上面后再剪。这就大大减少斜着放进去的可能性。

网友:
照片很清楚,就是太少了

网友(点评):
有时一张清楚的图足以说明问题。

网友B:
没有太多时间,粗略想了个方法。见笑了。

网友(点评):
没有看清题意,同时放入料斗的是同规格的料,图片做成了可以混放的了。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不是混料,是更换规格时需要调整料斗及分料

网友(点评):
这种料斗下料时怎么破拱?

网友(点评):
大侠,因为你原来的方式就有漏斗了,故而么有想料斗的下料了,拱破,不在我的方案中。 仅仅说明的是后续处理

楼主:
单一规格料斗及分料

槽轮分料料斗并分料1

槽轮分料料斗并分料1

网友(点评):
照片无法传

楼主:
玻管人工放进料斗,下置等分槽轮,槽比玻管略深,槽轮由棘轮带动转动,棘轮内侧装与槽轮同等分的止动轮,由弹性止动杆止动;玻管由槽轮带转到下方再由斜槽接着,用2个气缸分料。此结构只能做单一规格,调整料斗的宽窄及斜槽的宽窄,以适应不同的玻管长度。
由于3到4个轮槽与料斗玻管接触,轮槽始终有玻管。

槽轮分料料斗并分料2

槽轮分料料斗并分料2

槽轮分料料斗并分料3

槽轮分料料斗并分料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太多时间,粗略想了个方法。见笑了。

忘了是多久之前,我发过同一机构的图和说明。

整体图
局部图

风火轮是两层挨着错位的家伙,上面的东西,就是调节错位扇角用的。

经功能机测试,料斗斜坡的底端,应在和风火轮轴线水平接近的高度。

原因:
1)一头挂住了一头没挂住的,马上就能掉回来。
2)不需要该死的挡板,这就马上跟拱形堵塞说拜拜。

优点:直径通吃范围较大。

缺点:1)对原料的正圆度要求较高。2)不管后面机构是不是堵塞,这玩意儿还是一如既往地往前送东西。

网友(点评):
两个轮子的两侧挡板还是要的?

网友(点评):
也是一套,基准侧的风火轮和侧挡不可调;另一侧的风火轮和侧挡丝杆调节(整个墙板移动)。

楼主:
现在计划做一套如照片所示的东东来试用。料斗装料600-800(视直径而言),1个小时加一次料,料斗四周开放,里外板用螺钉调节宽窄(待尺寸确定后,可用不同长度的定长隔套换下里外板间的螺母),置于料斗下方的斜板与里外板联结,斜板与里外板同步调节宽窄,以适应不同的玻管长度;开门人工棒料加进料斗,下面的约2层玻管沿斜板往右下滑动,右下角的三轴气缸破拱并让出1根玻管掉到下层斜板,下层斜板左边的气缸挡料,三轴气缸推出后,左边挡料气缸退回,玻管滚下。后面的2个气缸是二次分料用的。通过调节三轴气缸的位置和左边挡料气缸的位置,可以适应不同直径的材料。只是用了4个气缸,较多。

多规格玻管料斗1

多规格玻管料斗1

多规格玻管料斗2

多规格玻管料斗2

料斗出口细节1

料斗出口细节1

料斗出口细节2

料斗出口细节2

网友A:
喜欢这种料斗?

那我再来一个?

皮带和反拨破拱的胶辊,都可以和主机轴联动。

另外,建议料斗侧板向后倾斜十来度。装料操作工面对时,腰部处靠近一些,上部远一些。
      1) 就不需要门了。。。装上去管子后用木板胶板轻轻一拍,基准侧就能对齐了。
            失去的工件水平度,单件分离后很容易补回来的吧。
      2) 一旦有意外(比如没完全碎裂的玻璃管在料斗内的斗争中破碎牺牲,很可能会哗啦啦。。。),很危险的吧。
            即使装了门儿,这种情况下,门儿都不敢打开的。

另外,单件分离,一个驱动就可以了吧。(或气缸或和主轴联动)。

就是下面的天平秤的轴能来回转动就完全可以一个一个地分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种1个动力分料的方式是常用的。

网友(点评):
料斗往后倾斜5度左右的方式可以不用门,因为玻璃,安全起见还是用门。

网友(点评):
门口胶辊反转破拱是好思路,因为是玻璃,外表光滑,斜槽出料效果一直很好,感觉用皮带倒显得复杂了。

网友(点评):
从不再打工那时起,一直坚持做日本工程师的现场翻译,偷学偷看了各行业的设备内脏确实不少。。。没专业学过,只好偷着学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过谦啦。

网友A:
另外,我在下面帖子的20楼里,也贴过一个偷学来的小窍门。也许能有些启发。

钻头螺旋槽开槽机的棒料供料槽机构里偷看出来的。

http://www.cmiw.cn/thread-466162-2-1.html

网友C:
分料可采用皮带输送在线测长的方式分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种料斗?

那我再来一个?

大侠干货不少呀!思维不同寻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在下面帖子的20楼里,也贴过一个偷学来的小窍门。也许能有些启发。

钻头螺旋槽开槽机的棒料供料 ...

大侠这一贴讲得透彻,明白,服了。

网友A:
MechLib里还有一个,总算找到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6

我记得MechLib里还有两三种,好久没看,英语又差,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料可采用皮带输送在线测长的方式分选

材料是有三种规格尺寸,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规格,生产不同产品时需要更换不同的规格,也就是更换产品。
并不是料斗中混合不同的规格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chLib里还有一个,总算找到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309&ex ...

这种效率更高呀,我本人所知道最高效率是烟草包装,12000支烟/分钟,也就是6000包/分钟,从卷烟机到包装机需要1个九曲十八弯的输送带架空过来,他们不是包装烟呀,是包装钱呀。

网友:
和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是看错贴啦,张冠李戴。这里讨论的是玻璃,你的结构是基本是可用的,唯一问题是振动破拱会造成玻璃损坏。

楼主:
导轨在料仓里正扣反扣都有,恐怕这种出料方式不合适。

网友(2016-09-27):
东西不能随便下载啊  下载了 就没威望了 好多帖子就不让看了

网友:
下料箱下方做个轮,,,

网友:
这个配合槽轮,,,

网友:
槽轮可以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