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圆管和平板相切的形式如何绘制焊缝?

楼主(2016-08-20):
       如图箭头所示位置的焊缝,该如何绘制。我以往的解决办法都是用拉伸特征,用颜色区分,设置不在切割清单中显示。大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都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首先除非有必要在实体模型中对焊缝建模,一般是在工程图画,并注明焊接符号
2011版新增简化焊缝功能

网友(点评):
用来出效果图,需要实体填充

网友:
焊缝填充一般不画实体表达的,一般在工程图里面用焊接符号标注就可以。

网友(点评):
用来出效果图

网友:
钣金特征里面折弯缝处有焊缝填充功能,实体里面没有用过,应该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