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大丝孔改小丝孔的好方法

楼主(2016-08-20):
      之前给配套厂家加工了一种零件,材质40Cr,调质处理,硬度240-290HB,上面有4个M12*1.25的螺纹孔,通孔,丝长约15mm。后来该部分产品改型了,只是把螺纹孔改为了1/2-20UNF,1/2-20UNF底孔为11.5,现在有没有好方法把之前加工完的M12*1.25的螺纹孔改为1/2-20UNF。
      望各路高手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把现有螺孔再做大点。镶个内外螺纹套进去。

网友:
对,二楼正解,用钢丝螺套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要重新购买钢丝螺套的专用丝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现有螺孔再做大点。镶个内外螺纹套进去。

用这个会不会看出来,如果质检的时候看出来也不行,再一个会不会影响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会不会看出来,如果质检的时候看出来也不行,再一个会不会影响强度

只会增加强度,不会削弱强度,放心吧,军工一类产品还特别有这要求.

网友:
把孔扩大,镶套重钻。可以采取过盈+焊接或者螺纹+焊接的办法,打磨后也看不见,不影响强度。

网友:
2楼说的就是正解,改用钢丝螺套,根据钢丝螺套的专用丝锥打底孔-攻丝-用专门的工具镶嵌钢丝螺套

你购买钢丝螺套时顺便将丝锥与镶嵌工具一起买,量大的话丝锥最好多买几个。

网友:
采用牙套不影响强度,不过看德出来

网友:
可以试试挤牙

网友B:
290HB挤牙可能有困难,只有挤牙是看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0HB挤牙可能有困难,只有挤牙是看不出的

什么是挤牙

网友:
是用挤牙丝攻攻牙,无切削。靠变形,你可以咨询下买丝攻的。也叫挤牙丝攻或者迫牙丝攻。

网友:
能不能先冷套什么的

网友:
将孔加大镶嵌螺套进去。

网友:
钢丝螺套可以。。。

网友:
这种也只能采用牙套的方式镶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