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格式打不开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6-08-20):
如题,求解决?

网友:
用高一版本的软件试试打开,应该能打开,否则就是文件坏了.

网友:
DXF已经成了比较常用的图形交换标准,所以你可以用其它软件
例如:PRO/E,UG、SOLIDWORKS,CATIA,甚至COREDRAW都可以导入DXF图形

楼主:
软件版本不能换啊

网友:
发给别人帮忙打开!转存之后在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