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端面齿轮加工商,最好是珠三角地区

楼主(2016-08-20):
如图,端面齿轮模数1  Z1=20  Z2=80  ZS=23 详情私聊

网友:
有多大量?

网友(点评):
机加工40个左右,后期计划开模注塑

网友A:
嗯 和 牙机 齿轮 差不多大

面型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滚齿机直接滚。
历史上,钟表行业有有专用端面滚齿机 L109  现在已升级为500D-drive。

径向进给轴、轴向进给轴和窜刀轴采用了高动态线性电机,有效地降低了加工过程中的辅助时间。
同步的头尾架可配多种接口,例如W12弹簧夹头、穿心轴或者定制工装,当然不能少了经典瓦里卡具。弹簧夹头和穿心棒为气动控制(相较于经典的液压结构更经济简便,易于维护)。
数控移动尾架夹紧力最高可达500N,数字化调节。低于150N时,可用传统的弹簧系统。
数控窜刀轴整合在刀架内,行程30毫米。高精度同步滚刀主轴转速最高12000转每分。带孔滚刀或者带柄滚刀皆可用,滚刀最大直径32毫米。螺旋角手动调节± 10 °
新型的数控系统允许开门运转以适应特殊需要。
控制系统
  • 博世力世乐IndraMotion MTX,多级安全屏障
  • 七轴数控(3线性移动、3同步转动、1力矩控制)
  • 最新Win7平台工控主机
  • 对话式菜单
  • 触屏操作点面板可摆动调节

技术亮点
  • 吸振式铸钢床身
  • 排屑流道优化设计
  • 工件和滚刀中心距最大30毫米
  • 动螺旋角手动调节最大± 10 °
  • 窜刀行程30毫米
  • 多种工装可选:双顶、弹簧夹头W12、穿心棒
  • 气动去毛刺器
  • 瓦里经典上料器 W20 W25 W31(定制)
  • 自动中央润滑系统
  • 切削油循环系统 流量20升每分、1巴、箱容量50升、滤袋集屑

工件参数
  • 金属最大模数 0.8
  • 工件直径范围 0.3-30毫米
  • 工件最大长度 60毫米
  • 滚齿最大长度 60毫米

滚刀参数
  • 滚刀直径 6-32 毫米
  • 滚刀长度 <35 毫米

工件主轴
  • 头尾同步驱动
  • 最高转速6000转每分
  • 功率1.25 kW
  • 扭矩2.4 Nm

滚刀主轴
  • 与工件主轴同步驱动
  • 最高转速12000转每分
  • 功率1.25 kW
  • 扭矩2.4 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和 牙机 齿轮 差不多大

与前段的齿轮副相近,不过冠齿轮与直齿都比图中所示的要大,工艺控制好,滚齿也是可以的

网友:
浙江嘉兴的有,有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