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段英文如何翻译

楼主(2016-08-20):
       英语实在太烂了,有懂得朋友帮忙看看
       Inboard bore inside diameter circularity within an accuracy of .001-inch using a dial indicator with a minimum documentation of 8 readings at 22.5° increments beginning at the 12 o’clock position plus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readings and the approximate angular locations。

网友A:
俺的理解:

内舱(某处)的内孔圆度小于千分之一英寸,至少用千分表测8次,每隔22.5度测一次,起始方向12点位。
并注明最大最小值及其大致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理解:

内舱(某处)的内孔圆度小于千分之一英寸,至少用千分表测8次,每隔22.5度测一次,起始方向1 ...

不错不错,有道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