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芯导线缠绕方式变更求助

楼主(2016-08-20):
LED灯条灯芯柱上的导线缠绕在芯柱上如图1怎么自动的把它刷起来如图2各位大神帮个忙用了很多办法效果都不理想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A:
请问照片1中的导丝为什么要绕起来?

网友B:
产生的原因?

网友(点评):
图1要自动做到图2的效果现在我也做出来了就是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照片1中的导丝为什么要绕起来?

灯泡封口时要把芯柱放到一个定位孔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的原因?

四根导线自动刷不起来

楼主:
主要把图1自动弄成图2的笑果

网友:
加热再缕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