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热处理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楼主(2016-08-20):
请问:
      调质热处理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比如,同一零件的硬度差等。
求指教!

网友:
调质、回火、淬火 一、外观
1.表面不应有碰伤、烧伤、麻点、裂纹、折叠、氧化皮等 2.表面应清理干净,无残盐、锈斑,盲孔里无残油、盐等物 二、表面硬度
1.一般淬火、回火炉件用维氏硬度计(HV1~5)或洛氏硬度计检验,调质件淬火后用洛氏硬度计检验,回火后用布硬度计检验
2.表面硬度检验部位应是图样或技术文件规定的部位,未明确规定的以工作面硬度为准
3.表面硬度范围应符合图样或技术文件规定范围,图样或技术文件中未规定硬度值的波动范围时,只允许上下波动5HRC。对于只有1个硬度值的,则按具体数值上加3HRC、下减2HRC的范围波动
4.工件淬火后,回火前的硬度值应大于或等于技术要求中上限值(有二次硬化钢除外)。砚钢调质件(ø>40mm)淬火后,表面硬度应>40HRC,中小件淬火后硬度应大于45HRC,合金钢调质件(ø≤40mm)淬火后硬度≥45HRC
5.淬火后,回火前的中间检查数应根据工艺文件规定执行,但不得低于3%(标准件除外),直径或厚度≤1mm,长度≤3mm的微小件,允许抽检率0.1%~1% 6.局部淬火、回火件,应避免在过渡区检验硬度,硬度区域误差允许±5mm 7.在零件上若有面积在16mm2以上,硬度低于图样规定下限值时,这个面积叫软块,一般工件工作面不允许有软块,小件(ø≤10mm)不允许有软块
8.成批生产,按比便抽检中,发现有一件硬度不合格,须加倍抽检,还有一件不合格,再另倍抽检,再有一件不合格,则该批件不合格,不得验收入库,或全数挑捡或返工处理
9.圆柱面、球面用布氏硬度计检验硬度时,应加工成平面试块检验,用洛氏检测时应加修正值
10.硬度检验报告中,洛氏硬度应精确到0.5HRC,布氏硬度应精确到5HBS(维氏硬度相同)
供参考

网友:
见:GB-T 16924-2008 钢件的淬火与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