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上的孔距P的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6-08-20):
上银导轨 HGH45CA ,各位知道直线导轨上的孔距P的公差是多少?或者说导轨上孔的位置度是多少? 选型手册上只有端距E的公差  没有P的

网友A:
P之间都是沉头孔,只要是沉头孔,都会比螺钉大50-100丝,所以P的公差没太大意思

网友:
一般未注尺寸公差符合GB/T1804-M级规定。

网友B:
孔比螺栓直径一般大1~2mm,P的公差即使是自由公差也能满足装配,所以可以不标注。

网友(点评):
看来您用惯的都是大家伙。。。我用的都是M3、M4、M5的。。。

网友:
机加把合螺孔的话基本尺寸后+/-0.25,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之间都是沉头孔,只要是沉头孔,都会比螺钉大50-100丝,所以P的公差没太大意思

我现在需要装配一根4m长的导轨,要提前把安装座上的螺纹孔打出来,如果都按照自由公差的话,拿一个极限的情况来说,导轨上的通孔孔距都是减差,螺纹孔孔距都是加差,4m长的累计公差会很大,后面肯定会装配不上,我现在是想规定螺纹孔的位置度来保证装配,但是现在不知道导轨上的孔距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比螺栓直径一般大1~2mm,P的公差即使是自由公差也能满足装配,所以可以不标注。

我现在需要装配一根4m长的导轨,要提前把安装座上的螺纹孔打出来,如果都按照自由公差的话,拿一个极限的情况来说,导轨上的通孔孔距都是减差,螺纹孔孔距都是加差,4m长的累计公差会很大,后面肯定会装配不上,我现在是想规定螺纹孔的位置度来保证装配,但是现在不知道导轨上的孔距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说的是按链式标注的情况,如果按阶梯式,所有孔的基准是一个,那样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点评):
这就不是导轨的孔间距公差的事儿了,是如何出工程图的事儿了。

网友(点评):
头一次做带导轨的东西,所以不明白的地方挺多的

网友:
导轨P的公差不会出现像你说的极端情况的,都是一段内++--抵消了,4米长的公差也就不会出现装不了螺母的情况了。
我就是做导轨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导轨基本标准。螺孔公差正负0.2,是所有孔,不是叫你这个正0.2,下一个再正0.2,那样累积会害死人的

网友:
自由公差

网友(2023-11-28):
同问怎么规范标注几十个孔不会有累计误差,之前都是正负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