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变化的实例阵列

楼主(2016-08-20):
看到里约奥运会上的那个主火炬台,然后自己画了下。 但是画了一个单元后 想做一个环形阵列  并且能每一个都相对之前转一定的角度   我在网上说用变化的实例   但是我那个选项是灰色的。希望有老手指点下!   感谢

网友A:
这个需要尺寸去驱动,并且是2013才开始支持。

网友(点评):
随形变化的阵列05版就存在。

网友B:
你总共有几个实体呢?一个实体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几个实体的话,点选实体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总共有几个实体呢?一个实体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几个实体的话,点选实体阵列,

实体阵列可以多个零件一起阵列。

网友(点评):
实体阵列是实体阵列,零部件阵列是零部件阵列。

网友:
阵列后再修改需要变化的球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扯JB谈到这程度也醉了

网友(2017-02-20):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尺寸去驱动,并且是2013才开始支持。

变化的实例,类同于随形变化。

如果你要问随形变化,目前的版本已经被改为只能是线性,并且方向那只能是尺寸,随形才可能被勾选。

13版本以后,在阵列左侧下边,就会有可变化的实例选项了,用那个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