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sp3中工程图黄色的悬空尺寸删不掉

楼主(2016-08-20):
情况:零件图,把孔删除了,工程图里相应的尺寸变成黄色的悬空尺寸。本来直接选中点delete,就能删除。前面都删除了几个,就是到了这个尺寸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删除报错,软件直接退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这要怎么办。
这个情况只有这份工程图会这样,其他的工程图删除黄色的尺寸都好好的。

网友A:
1.拖住夹点移一移,2.删除重新标注。

网友B:
返回零件,重新更新一遍模型试试。可能遇到小Bug了。

网友B:
楼主都更新到2016版了,我的还是2014呢。

网友C:
刷新,看看那个尺寸存在与否,有时候尺寸已经不存在,但还显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看看那个尺寸存在与否,有时候尺寸已经不存在,但还显示着。

刷新没用,估计是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更新到2016版了,我的还是2014呢。

更新2016吧,有新的功能,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零件,重新更新一遍模型试试。可能遇到小Bug了。

也试过了,不行,估计只能重新出这张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拖住夹点移一移,2.删除重新标注。

试了,一样,直接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了,不行,估计只能重新出这张图纸了

有时软件也不可靠,都有犯错的时候。

网友D:
右键——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隐藏

还行,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2017-08-09):
我的更奇怪了,点击它就消失,根本没法操作,但是一切换窗口,然后再切回去,还是出现那个土黄色的尺寸

楼主:
悬空的黄色尺寸还可以这样设置隐藏

网友E:
上传文件到网盘,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传文件到网盘,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不行,公司的图纸

网友:
是视图配置属性丢失,只有生成的第一个视图才有配置属性。

没找出问题点!
其他文件又没问题又。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691078299\QQ\WinTemp\RichOle\$ESRA[(LK_T{`ML16BP4%8I.pn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691078299\QQ\WinTemp\RichOle\$ESRA[(LK_T{`ML16BP4%8I.png

网友:
保存文件,重新打开。

网友:
有什么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