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孔加工,36加工到38

楼主(2016-08-20):
42直径黄铜管,长度200,内孔是36要加工到38,
孔公差0,-0.05,圆柱度要好,内孔壁最好硬度提高点,
孔上有个方口和一个圆孔,一端是法兰,法兰面和孔垂直。
我现在想这样加工
1,扩孔,2,铰,3,法兰面铣,用立式钻床加工,现在设备和刀具都没有,

大家帮看看,提点建议加工方法刀具和设备方面,还有工件怎么装夹

网友A:
没有垂直度要求?

网友B:
我觉得你工艺就反了,要是我就先铣缺口再铰孔,或者铰孔完了缺口线切割

网友C:
这活看图适用镗铣床加工,一次装夹,镗、铣、钻孔全部加工完成,

网友:
镗加工比较好。

网友:
用钻床只能出堆废品

网友:
孔径已经很大,用镗床加工是最优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垂直度要求?

法兰面是安装面要和内孔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看图适用镗铣床加工,一次装夹,镗、铣、钻孔全部加工完成,

一次装夹比较理想
那这个怎么装夹呢,烧焊后铜管软掉了,夹了易变形,孔直径和圆柱度要保证

网友(点评):
上下用V型块,夹中间圆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工艺就反了,要是我就先铣缺口再铰孔,或者铰孔完了缺口线切割

方口是用冲压的先做好再焊接的,焊好后线割也做过,自己没设备,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装夹比较理想
那这个怎么装夹呢,烧焊后铜管软掉了,夹了易变形,孔直径和圆柱度要保证

你可以很好的利用铜管软掉了的这个机会来调整........................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