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能加工图示配件的厂家,长期合作

楼主(2016-08-20):
如图所示,
直径50mm左右,
要求锯齿锋利,
一定要用五轴吗,
求能加工的厂家,五轴或非五轴均可,
材料skd11或440c不锈钢,热处理后硬度58以上,
每次100-200套,第一年预计3000套,长期合作
联系人:康先生
谢谢!
Tel:13478669773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有难度啊

网友:
绞肉机啊,,,,內刀那个弧槽轴线和它的端面不垂直,不好弄,除非三面刃螺旋进刀,好像也不行,,,

网友A:
量太小,不好弄。。楼主自己D个插齿机吧。。

网友:
干什么用的,要求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太小,不好弄。。楼主自己D个插齿机吧。。

插齿机也只能干一部分。

网友B:
这是磨粉碎某种物质用,从图看不出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磨粉碎某种物质用,从图看不出精度?

是的 磨咖啡的

楼主:
问了很多厂家,都说只能五轴做,但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是中山区的么?

网友:
只能用五轴,

网友(点评):
一套零件五轴加工费可以购买多少咖啡磨呀?

网友(点评):
这可未必,高端咖啡机可是很贵的,他这个形状只能用五轴,其他工艺估计都不行。

网友:
精度要求怎么样,要求不高的普通的五轴就可以,精度要求高的,我们米克朗的五轴可以帮到你。可以把3D发给我看看,邮箱3187882830@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磨咖啡的

咖啡磨可以做粉末冶金件,烧结出来磨齿面无需再加工,一个零件几块钱就能解决问题。楼主发帖应该说明用途,因为你的图纸没有完整数据及用途,造成大家都在用传统的思维考虑加工方案,同时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网友:
参考胡椒瓶磨,磨的材料是塑料注塑件,磨的间隙可调整,摸出来的胡椒粉可粗可细。咖啡豆比胡椒粒软,另外磨的粉碎原理是挤压不是切割。

网友:
不出个二维图能交流处能不能做,具体价格能谈成?

网友:
我有五轴机,貌似都做不了内孔的

网友:
有实物图片吗?看看我这能做不

网友:
把图纸发给我,我的邮箱 suppertool@163.com